Altium Designer10如何查找pcb的位号重复?

楼主(2022-09-28):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你原理图位号没有重复的话,PCB板那不会有重复。

网友B:
如果元件不多的话可以在选项栏里的 报告>板子信息>元件 里能看到全部的元件位号,顺序排列的,相同的位号就显示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原理图位号没有重复的话,PCB板那不会有重复。

我不做原理图的 ,直接撸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元件不多的话可以在选项栏里的 报告>板子信息>元件 里能看到全部的元件位号,顺序排列的,相同的位号就 ...

元件有几百...

网友C:
不做原理图?抄板吗?
AD这个软件,并不是十分完美,有时候原理图全部复位之后再更新PCB就会有连接不上或者是元件根本没有更新的情况
几百个元件,你能直接画PCB?

网友D:
我一般是看PCB属性栏中的元件清单列表:在最下栏右下角点PCB,勾选PCB,显示PCB属性栏;在属性栏选Components,就会显示元件列表清单
不知有没更快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