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工控机的通电自启动bios设置方法

楼主(2022-09-28):
注意:目前的方法只适用于工控机当前型号(见上图)的设置,如果更换了工控机或者主板,可以上网搜索对应主板设置中的方法.

一通电准备
设备插电
启动设备后方总上电旋钮
确保设备正前方的急停按钮是松开状态
按下前方左侧面板中电脑按钮(3个按钮中右上方那个按钮)

二自启动设置
1,进入工控机bios系统, 打开工控机前面板的盖子并按下电源按钮,在按下按钮工控机启动的同时,长按键盘的”Delete”键,即可进入bios.(见下图).如果没有进入bios启动了win7,可关机后按当前步骤重复操作.

2进入主板bios后,用键盘方向键选中”Chipset”选项见下图

选中”PCH-IO Configuration”选项,键盘回车进入

3选中当前页面中”Restore AC Power Loss”,回车,默认为”Power Off”,改为”Power ON”
三保存设置并退出
1选中”Save&Exit”页面,用键盘方向键选中”Save Changes and Exit”选项, 出现的页面选择”yes” 并回车。

楼主:
经过测试,可以用的。

楼主:
之前每次电脑上电,必须按一下电脑主机上的按钮,电脑才会开机,通过上面设置后,只要一上电,电脑就自动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