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判断STM32F103RCT6单片机芯片是坏的对不对?

楼主:
最近做项目,做了一块stm32f103rct6单片机开发板,板子焊好后,st---Link 联不上、不识别,只好用万用表检查板子,检查结果:1、stm32f103rct6 的几个VDD供电引脚,电压正常;2、stm32f103rct6 的几个VDD 接地引脚,也正常;3、晶振电路,因不好检测,没管它,因为既使晶振回路有问题,芯片会自动启用内部的振荡回路来代替;4、检查 SWD 方式下载电路到 stm32f103rct6  引脚的联接,也正确;5、最后检查 NRST 复位引脚,发现了问题,复位引脚电压始终为 0。
       NRST 复位引脚,电压始终为0,芯片肯定就不会工作,我先还以为复位电路那里短路了,经取掉复位电路的接地电容检查,发现是 stm32f103rct6 芯片的问题,现像是,不加电测 NRST 复位引脚到地电阻,并未短路,但加电(上拉到V3.3)NRST 复位引脚自己始终为 0 V,由此我判断这块在某一个宝上买的 stm32f103rct6 芯片是坏的。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么判断对不对,我想很多搞开发的,也都会面对这类问题,故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A(2022-09-28):
st---Link 联不上,硬件问题,先查电路原理对不对,再查焊接有无虚焊,短路,元件焊错。

网友B:
复位引脚内部有上拉,是低电平复位,芯片上电后此引脚一直低电平(去掉外部电容)的话,确实是不能用了。再者,F1系列早已是不推荐产品,目前ST主推的是G系列,以替代F1及F0系列。

网友C:
电子产品在网上买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
在芯片荒以前,在马云买电子元件基本不用看,出了问题,基本都是自己的问题
现在就不一样了,到处是打磨的芯片,出了问题,你搞半天都不知道到底是芯片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E:
   复位电路:

NRST: 不加电时:到地电阻 = 10.8K;
          加电时:   到地电阻,86 欧,
                          对地电位,27mV;
复位回路的电容,二极管全断开,只剩一个按键,一个10K上拉电阻,也是上面的结果;
再找一快未焊元器件的新电路板,测试,没有短路点;
我此时判定是芯片 stm32f103rct6 的问题,手上一时没有这款芯片,我就找出一块过去买的 stm32f103rct6 的开发板,通电程序正常运行,跑得很正常,确认这块芯片 stm32f103rct6 是好的,我就用热风枪,取下这块完好的芯片,再把电路板上的芯片 stm32f103rct6 取下来,换上完好的芯片(注:我经常这么干,其中的常规处理都是小心翼翼的)。
通电测试,令我头都大了,情况与之前,一模一样。我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复位电路:

NRST: 不加电时:到地电阻 = 10.8K;

再把换下来的(认为坏的)装到运行正常的板子上,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E:
把昨天拆下来,怀疑坏了的stm32f103rct6,焊在开发板上(就是昨天运行正常,从其上取stm32f103rct6,作对比测试那块开发板),结果一切正常,程序跑得很好。这说明,问题出在外围电路,或者是PCB板的问题。
但外围电路又这么简单,几乎不存在可能性,PCB板倒不好说,但想不通的是,不上电,用万用表测试测试,数据是正常的,并未短路,但上电也是区区 3.3V,又怎么会使得复位电路的 NRST 引脚,处于 27mV, 对地电足 出现 86 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再把换下来的(认为坏的)装到运行正常的板子上,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说得对。

网友E:
凡事要有始有终。不怕有问题,只要解决了,就提升了。终于把 stm32f103rct6 开发板点亮了。

网友G:
楼主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说说也能给大家提供经验。

网友E:
好的,经验共享,大家共同提高,应该倡导这种芬围。
原因是:外围电路的稳压芯片CJ431坏损,导致 stm32f103rct6 的 VDDA 过低,stm32f103rct6  处于保护性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