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疑惑点

楼主:
1、对于乙类功率放大电路,T1,T2是三极管,那么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器件,如图,T1,T2没有基极电阻,那怎么会有基极电流驱动放大形成集射电流Ic呢?2、看到网上有些资料分析,T1,T2射极出的电压是1/2VCC,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不是说乙类功放电路静态点都是零吗?

网友A(2022-09-28):
你给的电路不完整。

网友B:
乙类功放电路静态点电流是零(交流分量),电压是零的那是双电源,单电源的是1/2VCC,但也不绝对,只是1/2VCC动态范围最大,简单来说就是看输入的静态直流偏置电压,这就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当然只看交流分量确实是零。两个电阻是因为两个晶体管有差异,负反馈平衡用的。放大的是交流分量,自然可以通过电容,直流你把BE看作二极管,静态电流是零,电压应和输入相等。

网友A:
再给一种otl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电路不完整。

你这图缺了楼主最下图里面的R1、R2,基本是必烧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