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max813L的复位电路,51单片机芯片通电后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09-28):
因项目需要,设计了一块AT89C2051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目前电源电路正常输出5V,晶振用万能表测了两个头的电压基本都在2.3V,感觉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我用示波器查看各个IO口的电平,波形图都是图上所示的波形,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哪位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给出了主意,或者给提提意见

IO口波形图

IO口波形图

硬件电路设计图

硬件电路设计图

网友A:
如果示波器显示的是XTAL1、2的波形,那就是没起振。

网友B:
图上波形明显是环境工频信号。最小系统板只须满足电源、复位、时钟3个基本条件就行。万用表查电源和复位电压,示波器查晶振波形。图中AT89C2051的20脚要就近接一个104瓷片电容。脱开max813L,手动强制复位试试。

网友C:
没喂狗,电路图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喂狗,电路图也有问题

确实没喂狗,目前主要是看电路图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喂狗,电路图也有问题

确实没喂狗,只是在排查电路那里有问题?

网友D:
去除813,手动用万用表棒电流档复一下位,试看看。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