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输出的电压怎么调高求大神

楼主(2022-09-28):
逆变前级是3525 ,前级12V升压到285V。怎样把电压从285升高到350V.求大神

网友A:
增加变压器次级绕组,或者采用24V供电。

网友B:
修改取样电阻数值。

网友C:
升压的方式很多,关键是要掌握原理。
12V升压到285V,何也?

网友D:
如果变压器匝数比不对,调整了,空载没问题,带载可能会出现长时间高占空比,因为匝数不对,驱动怎么努力输出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