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PWM总是调试不成功

楼主(2022-09-28):
最近在弄STM8S,依照网上的实验教程调试PWM程序,总是没有输出,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全程,好像是风驰的教程
STM8C语言编程(14)-- PWM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也常常会用到PWM信号输出,例如电机转速的控制。现在很多高档的单片机也都集成了PWM功能模块,方便用户的应用。
对于PWM信号,主要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就是PWM信号的周期或频率,另一个就是PWM信号的占空比。例如一个频率为1KHZ,占空比为30%,有效信号为1的PWM信号,在用示波器测量时,就是高电平的时间为300uS,低电平的时间为700uS的周期波形。
在单片机中实现PWM信号的功能模块,实际上就是带比较器的计数器模块。首先该计数器循环计数,例如从0到N,那么这个N就决定了PWM的周期,PWM周期=(N+1)*计数器时钟的周期。在计数器模块中一定还有一个比较器,比较器有2个输入,一个就是计数器的当前值,另一个是可以设置的数,这个数来自一个比较寄存器。当计数器的值小于比较寄存器的值时,输出为1(可以设置为0),当计数器的值大于或等于比较寄存器的值时,输出为0(也可设置为1,与前面对应)。
了解了这个基本原理后,我们就可以使用STM8单片机中的PWM模块了。下面的实验程序首先将定时器2的通道2设置成PWM输出方式,然后通过设置自动装载寄存器TIM2_CCR2,决定PWM信号的周期。在程序的主循环中,循环修改占空比,先是从0逐渐递增到128,然后再从128递减到0。
当把下面的程序在ST的三合一板上运行时,可以看到发光二极管LD1逐渐变亮,然后又逐渐变暗,就这样循环往复。如果用示波器看,可以看到驱动LD1的信号波形的占空比从0变到50%,然后又从50%变到0。
同样还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程序描述:用PWM输出驱动LED

#include"STM8S207C_S.h"

voidCLK_Init(void);
voidTIM_Init(void);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ms --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备    注:无
void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 函数功能:初始化时钟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备    注:无
voidCLK_Init()
{
CLK_CKDIVR = 0x11;          // 10:fHSI = fHSI RC output/ 4
                             //          = 16MHZ / 4 =4MHZ
                             // 001: fCPU=fMASTER/2. = 2MHZ
}

//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2的通道2,用于控制LED的亮度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备    注:无
voidTIM_Init()
{
TIM2_CCMR2 = TIM2_CCMR2 | 0x70;// Output modePWM2.
                                //通道2被设置成比较输出方式
                                // OC2M = 111,为PWM模式2,
                                // 向上计数时,若计数器小于比较值,为无效电平
                                // 即当计数器在0到比较值时,输出为1,否则为0
TIM2_CCER1 = TIM2_CCER1 | 0x30;// CC polarity low,enable PWMoutput      */
                                // CC2P = 1,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 CC2E = 1,开启输出引脚

//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频率,Fpwm=4000000/256=15625HZ
TIM2_ARRH = 0;
TIM2_ARRL = 0xFF;

//初始化比较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占空比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0;

// 初始化时钟分频器为1,即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Fmaster=4MHZ
TIM2_PSCR = 0;
// 启动计数
TIM2_CR1 = TIM2_CR1 | 0x01;
}

main()
{
unsigned char i;

CLK_Init();                // 初始化时钟
TIM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0递增到50%
   for(i=0;i<128;i++)
   {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i;
     DelayMS(5);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50%递减到0
   for(i=128;i>0;i--)
   {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i;
     DelayMS(5);
   }
}
}
//========================================
//上面这个实例老是调不通,不知道为什么??
//========================================
由于上面的例子总是调试不好,就换了个例子,但也是调不通,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
在输出模式下,该寄存器的值与 CNT 的值比较,根据比较结果产生相应动作。利用这点,我们通过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控制 PWM 的输出脉宽了。
#include "iostm8s207rb.h"
void CLK_Init(void);
void TIM2_PWM2_Init(void);
void delay_ms(int value);
main()
{
unsigned char i;
CLK_Init(); // 初始化时钟
TIM2_PWM2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的PWM功能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0递增到50%
for(i=0;i<100;i++)
{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i;
delay_ms(10);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50%递减到0
for(i=100;i>0;i--)
{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i;
delay_ms(10);
}
}
}
//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2的通道2,用于控制LED的亮度
void TIM2_PWM2_Init()
{
TIM2_CCMR2 = TIM2_CCMR2 | 0x70;// Output mode PWM2.
// 通道2被设置成比较输出方式
// OC2M = 111,为PWM模式2,
// 向上计数时,若计数器小于比较值,为无效电平
// 即当计数器在0到比较值时,输出为1,否则为0
TIM2_CCER1 = TIM2_CCER1 | 0x10;// CC polarity low,enable PWM output
// CC2P = 0,高电平为有效电平
// CC2E = 1,开启输出引脚
//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频率,Fpwm=4000000/200=20KHZ
TIM2_ARRH = 0;
TIM2_ARRL = 0xC8; //200
//初始化比较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占空比
TIM2_CCR2H = 0;
TIM2_CCR2L = 0;
// 初始化时钟分频器为4,即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Fmaster=16MHZ,CK_CNT = 4M
TIM2_PSCR = 2;
// 启动计数
TIM2_CR1 = TIM2_CR1 | 0x01;
}
void CLK_Init()
{
CLK_CKDIVR =0x00; //16M主频
}
/*
********************************************
简单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_ms(int value)
{
int i,j;
if(value < 1)
value = 1;
for(i=0;i!=value;++i)
for(j=0;j!=5000;++j);
}
//===================================
//上面这个例子也是没有调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修改什么地方,麻烦你说一下好吗?

类似于其端口复用功能,需要修改option byte,你倒不如直接百度。 option

楼主:
你好,修改什么地方,麻烦你说一下好吗?

网友A:
stm8的单片机需要修改“OPTION BYTES”

楼主:
这两个全程好像都是风驰的,但是我手头没有风驰的开发板可以下载来看效果,就用了另外一块小开发板代替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