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串口输出偶尔刚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时出现乱码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2022-09-29):
第一可能是波特率不稳定造成,第二可能是干扰造成,第三可能是打开串口助手与发送端发送的时间差造成数据有丢失造成。

网友B:
这是因为接收的阻抗太高,线长点就感应到信号

网友C:
波特率不对?还有一种可能输出的是中文,导致乱码

网友D:
这个问题是偶尔出现, 出现后,后面的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后面的数据正常可能是因为你前面的数据芯片内没有被清除

网友F:
上电的瞬间产生的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