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可调恒流源如何设计,场管与运放如何选用?

楼主(2022-09-29):
24V15A可调恒流源,采样电阻用5毫欧的2.0mm康铜丝,场管能用40V300A的4N04R8吗?还有运放用LMV358够用吗?

网友A:
LMV358是低电压运放,工作电压最好不超过5V

网友B:
24v15a功率大概360w。网上很多电路图可以借鉴。40V300A的4N04R8多用于点焊机,开关电源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C:
一个字,成!

网友D:
LM358+基准+MOSFET+大面积散热板+风扇。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关键是散热,另外LMV358的Vos有点大,最好换一个10uV的

网友F:
功率管可以
运放可以改成LM358,LMV358工作电压太低了
电流采样放大就看你的要求,要求不高,就用LM358
要求高的,就得先偏移电压低的运放
也可以给运放加一个偏移电压,在单片机ADC的时候,把这个电压的数量减去就是真实的ADC数据了
这个在程序上有点麻烦,但低成本可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