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状态机按键程序 支持短按和长按,可移植性好

楼主(2022-09-29):
状态机按键程序,可移植性好,支持短按和长按。亲测可用。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stdbool.h>//位变量头文件
#include <iomacro.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key_state_init 0   //按键的初始状态
#define key_state_ok 1   //按键被按下的状态
#define key_state_long 2   //按键被长按状态
//#define key_state_continue 3   //按键被连续按下状态
#define key_state_release 4   //按键释放的状态

unsigned char KeyRead()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timenum=0;//按键长按时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0; //按键的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um=0;//保存按键按键释放时的值
  static bool key_LONG=0;//记录长按释放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0;        //按键返回值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保存按键按下的端口值

  key_press =(port^0xFF)&0XFF;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按键的初始状态
        if(key_press)//如果按键被按下
        {
          key_state=key_state_ok;//则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确认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ok://按键确认状态
        if(key_press)//如果按键被按下
        {
          key_num=key_press;// 按键I/O电平保存
          key_state=key_state_long;//则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被长按状态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init;        //如果按键是抖动则返回按键的初始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long://按键被长按状态
        if(key_press)//如果按键被按下
        {
          if(!key_LONG)//如果上次有长按事件发生,长按时间就不再计时。
          {
              if (++key_timenum>=KEY_LONG_PERIOD)//达到长按设置值时
              {
                key_timenum=0;
                key_return=(key_press+KEY_LONGSIGN);//返回按键值加个数来区别单按和长按
                key_LONG=1;//标记长按事件发生
              }
          }
          else
            key_return=(key_press+KEY_LONGSIGN);//返回按键值加个数来区别单按和长按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release;        //则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被释放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release://按键释放状态

        if (key_LONG)//如果有长按事件发生
        {
          if(!key_press)//如果按键全部释放
          {
            key_return=0;//返回值清0
            key_state=key_state_init;//则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初始状态
            key_timenum=0;//计数清0
            key_LONG=0;//长按标记清0
          }
          else//如果按键没有释放
          {
             key_state=key_state_release;//则继续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被释放状态
          }
        }
        else//如果没有长按事件发生
        {
          if(!key_press)//如果按键全部释放
          {
            key_return=key_num;
            key_state=key_state_init;//则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初始状态
            key_timenum=0;//计数清0
          }
          else
          {
            key_state=key_state_release;//则继续把key_state按键状态置为按键被释放状态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ifndef __KEYBOARD_H__
#define __KEYBOARD_H__

#define K1 0X01//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2 0X02//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3 0X04//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4 0X08//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5 0X10//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6 0X20//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7 0X40//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K8 0X80//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1 0X01+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2 0X02+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3 0X04+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4 0X08+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5 0X10+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6 0X20+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7 0X40+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L_K8 0X80+KEY_LONGSIGN//设定按键位置
#define port PINA//设定按键端口
#define KEY_LONGSIGN 5//设定长按按键与普通按键差值
#define KEY_LONG_PERIOD 150//定义长按键时间,消抖时间*时间数
unsigned char KeyRea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