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步进导轨程序问题

楼主(2022-09-29):
使用PWM来调节导轨 为什么调节占空比CCAP0H = CCAP0L 的值不能改变导轨的速度呢
用的驱动芯片是LV8728  还是说调节占空比调节不了

void Drv_Peri_PWM()
{
//                AUXR1 = 0x40;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4;

                CCAP0H = CCAP0L = 0xFF;
                CCAPM0 = 0x42;

//                CCAP1H = CCAP1L = 0xFF;
//                PCAPWM1 = 0x03;

//                CCAPM1 = 0x42;
//
                CR = 1;

}
或者只能通过控制驱动芯片的三个引脚来达到细分

网友A:
CCAP0H = CCAP0L = 0xFF;你的占空比调整已经到头,无法再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AP0H = CCAP0L = 0xFF;你的占空比调整已经到头,无法再改变了。

这个我值我改过  没用0XFF

网友B:
调节占空比没用,要调节频率。

网友B:
步进电机要调节PWM的频率,才能改变速度吧。

网友C:
要调速就要调频,不是调占空比。

网友D:
需要修改脉冲频率 而不是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