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单片机的KEIL,大体要写多少行才能达到2K

楼主:
请教C51的KEIL,大体要写多少行才能达到2K

网友A(2022-09-29):
也不知道,你吃多少饭才能长到120斤。

网友B:
同行丨数没啥关系,与写入ROM的数据大小有关系。
如图:

网友C:
写个16x16的中文字库,简单的字符常量,一句代码都没有,就能到512k。

网友D:
哦,,是以编译后的HEX文件大小为标准啊

那这KEIL限制的2K代码除了玩玩流水灯就啥也干不了了啊,难怪使用时都要破呢

网友E:
可能几百行,也可能几行(比如使用浮点运算  a=sqrt(b*c)/d).

网友F:
加个OLED的程序,2K都不够用

网友G:
找码填里面,个人学习无所谓,不是商业就可以随意用,一般都会备注24小时内删除
这类软件大厂只会根据ip找公司的麻烦,没有几百个W,很少有去诉或者发函的,无利。。。

网友H:
#include <math.h>
void main()
{
        float a,b,c,d;
        a=log(sqrt((sin(b)*cos(c))/tan(exp(d))));
}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同行丨数没啥关系,与写入ROM的数据大小有关系。
如图:

请教:您这个是代码字节数还是HEX字节数啊?我这个显示code=2048为啥编译出来是5942字节?我还想加功能,51内存马上不够用的感觉了。

网友J:
开个数组 1行就超过2K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教:您这个是代码字节数还是HEX字节数啊?我这个显示code=2048为啥编译出来是5942字节?我还想加功能, ...

code=2048 这个是二级制文件大小,hex是文本文件,用hex2bin转换一下就是204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