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 esp8266 点灯科技简单控制继电器开灯

楼主(2022-09-29):
代码如下: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  //设备key,打开点灯app,添加设备,选择arduino设备,选择wifi接入,这里就会获得一个密钥,把密钥填写在这里。
char ssid[] = "*******";  //路由器wifi ssid
char pswd[] = "*******";  //路由器wifi 密码

int jdq=4;//定义GPIO口用于控制继电器

#define BUTTON_1 "ButtonKey"

BlinkerButton Button1("1");//这里需要根据自己在BLINKER里面设置的名字进行更改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jdq, HIGH);
        Button1.print("on");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Button1.text("关");
        digitalWrite(jdq, LOW);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jdq,OUTPUT);
    digitalWrite(jdq,LOW);//初始化,由于继电器是低电平触发。所以刚开始设为高电平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这段代码一定要加,不加小爱同学控制不了,务必在回调函数中反馈该控制状态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创建按键组件

创建按键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