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秤校准加代码求大佬分析,看不懂哇

楼主(2022-09-29):
        if(ROW2==0)
        {
                Display_Weight();
                if(ROW2==0)
                {
                        while(!ROW2)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2)
                                        {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10;
                                                Buzzer=0;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Get_Weight();
                                        }
                                }
                                Display_Weight();
                                Delay_ms(8);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uzzer=0;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write_eeprom();
                }
        }

网友A:
通过按键对基准进行10位或各位加,然后存到eeprom,写那么白话了,还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键对基准进行10位或各位加,然后存到eeprom,写那么白话了,还看不懂?

感谢感谢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