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放之后,下面+=10不理解啊 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2022-09-29):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10;
                                                Buzzer=0;

网友A:
GapValue+=10; 等效于 GapValue=GapValue+10;

网友B:
就相当于GapValue每次循环中都会累加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pValue+=10; 等效于 GapValue=GapValue+10;

感谢感谢

网友C:
就是变量增加10,C语言基础语法啊,找本C语言的书系统看看吧。还有指针精通了吗?不精通指针,则不算会用C。

网友D:
如果是语句看不懂,那得把C语言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