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芯片被锁,怎么办

楼主(2022-09-29):
芯片是stm32f407vet6,朋友给我了一个bootloader,升级上位机,主程序app,我烧录主程序后,stlink就连接不上了,网上都说时swd口被复用,可以用isp升级的方式擦除,我试了,isp烧录功能好像也不能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升级的方式替换原来的bin.
求教,这个程序要怎么写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升级的过程:
1、擦除原来的程序。
2、写入升级的程序。
你知道怎么办了吧,也知道为什么连不上了吧。
外来的和尚水土不服,又把原来的家俬全毁了。你看着办吧。

网友B:
isp肯定能用的,你看一下是不是接线有错,或是波特率错了之类的,还有进入isp的操作

网友C:
swd口被复用了,原则上按复位再执行烧写就行。

网友D:
只有利用ST-link仿真器,在ST软件工具下,可以去除被锁住的bit位,就可以解锁。

网友E:
写一个程序,把0x8000000扇区擦除

网友F:
请尝试断开所有与烧录无关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口被复用了,原则上按复位再执行烧写就行。

你好,感谢回复。swd口已经连不上了,复位也不行,在bootloader中运行时,swd也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利用ST-link仿真器,在ST软件工具下,可以去除被锁住的bit位,就可以解锁。

你好,谢谢,stlink已经连接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一个程序,把0x8000000扇区擦除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G:
我昨晚也碰到你一样的问题,直接用串口写入开发板程序,在试着连接,正常了,我还以为它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肯定能用的,你看一下是不是接线有错,或是波特率错了之类的,还有进入isp的操作

你好感谢回复,过去这么久,我查阅了手册,终于知道了原因,因为程序给芯片了加了level-2的保护,所以isp模式和swd功能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