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赋值数组某一位问题

楼主(2022-09-29):
unsigned char UDM[8]={0x5A,0xA5,0x05,0x82,0x5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ave_buf[44];     //存放的是EEPROM数据

如何将UDM[5] 每次+5    //存放的是地址
将UDM[6] = save_buf[0];    UDM[7] = save_buf[1];

这样一次赋值下去  将save_buff[44]个数值全部赋值完毕

我用的是
        for(i=0;i<44;i++)
        {
                UDM[5] = UDM[5]+i*5;
                UDM[6] = save_buf[ i];
                UDM[7] = save_buf[i+1];
                PrintArray4(UDM, 8);                   //将数发送给串口屏
        }

得到的数据是不正确地  还望各位能再指导一下 是哪里错了,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感谢

网友A:
是要把save_buf[44]每两个赋值给UDM[6]和UDM[7]吧,你这个明显i=43时数组越界了

网友B:
把得到的显示出示看看。

网友C:
UDM[5] = UDM[5]+i*5;这不是累加吗?
i = 0;       UNM[i] = 0 + 0;
i = 1;       UNM[i] = 0 + 5;
i = 2;       UNM[i] = 5 + 10;
i = 3;       UNM[i] = 15 + 15;
i = 4;       UNM[i] = 35 + 20;

网友D:
UDM[5] = UDM[5]+i*5;不是每次加5,UDM[5] +=5;才是。另外i>42时数组溢出。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发这样的数据:{0x5A,0xA5,0x05,0x82,0x50,0x00,save_buf[0],save_buf[1]};
                                       {0x5A,0xA5,0x05,0x82,0x50,0x05,save_buf[2],save_buf[3]};
                                       {0x5A,0xA5,0x05,0x82,0x50,0x0A,save_buf[4],save_buf[5]};
                                       ......
那程序我觉得这样改
for(i=0;i<22;i++)
        {
                UDM[5] =i*5;
                UDM[6] = save_buf[ i*2];
                UDM[7] = save_buf[i*2+1];
                PrintArray4(UDM, 8);                   //将数发送给串口屏
        }
请参考

网友F:
        for(i=0;i<22;i++)
        {
                UDM[5] = UDM[5]+i*5;
                UDM[6] = save_buf[ i*2];
                UDM[7] = save_buf[(i*2)+1];
                PrintArray4(UDM, 8);                   //将数发送给串口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