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这个AD8032运放电路?

楼主(2022-09-30):
小弟运放和模拟电路学的很差,很多东西不太理解,下图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用一个AD8032搭出来的同相加法电路,该电路基本就是以前课本里面学过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2=R6=R5, R7=2R1,此情况下,输出应该是两个同相输入之和,但是仿真时却发现,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毫伏电压值时比如1mv,输出结果是不对的,并不是两个同相输入端之和,甚至还出现了负值,而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值大于毫伏值,比如为1V时,输出结果是正确的,为1.9V,接近2V。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是我仿真设置不对,还是另有原因?希望高手能分析下,谢谢!

同相端输入1mv,输出结果为负值,并非两者之和,如下,

同相端输入1V,输出结果正确,如下

网友A:
R5不需要,查下加法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B:
运放输出不能太靠近地或电源,误差大,应避开。

网友C:
查AD8032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R5那里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AD8032的手册就知道了。

看不懂手册才上来问,模拟基础太差,现在只知道照葫芦画瓢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不需要,查下加法电路的原理图

确定吗?我查了网上的一些原理图,都是有R5,拿掉R5,仿真结果错的更离谱

网友E:
单电源运放,就算是轨到轨的,输出在mV级别都是线性非常差的,你使用双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运放,就算是轨到轨的,输出在mV级别都是线性非常差的,你使用双电源吧。

一样的,加了双电源,还是一样的,电压为V时比较准,电压为毫伏值时一样不准

楼主:
以上结贴!我在另一个论坛的帖子有大佬回复了,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运放选择错误导致的,要选择0漂移运放,否则在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会严重影响Vos导致输出精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