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奇怪现象,xp系统编译没错误没警告win10就有

楼主(2022-09-30):
各位大神,我同样的程序,keil的设置都是一样的,但是用xp系统编译没错误没警告,把程序拿到win10系统编译,就有警告,无错误,有碰到过此类问题的大神麻烦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大概率没破

网友B:
具体是什么警告?你发贴得有凭据,别人才能给你帮助,无厘头的来了一句.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C:
搁这盲猜呢,你倒是把警告信息贴出来啊!

网友D:
一个小小的警告不必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警告?你发贴得有凭据,别人才能给你帮助,无厘头的来了一句.谁也帮不了你.

帖主:我都看得到警告信息,你们怎么可能看不到?

网友D:
keil中常见的几种警告,固然,相对于错误的,警告的程度不及错误的严重性,有时候忽略,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先看看常见的几种错误,分析出来现的原因。

1. Warning 280:’i’: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说明 局部变量 i 在函数中未作任何的存取操作
解决方法 消除函数中 i变量的宣告

2 Warning 206:’Music3’: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说明 Music3( )函数未作宣告 或未作外部宣告 所以无法给其他函数调用
解决方法 将叙述void Music3(void)写在程序的最前端作宣告 如果是其他文件的函数则要写成 extern void Music3(void),即作外部宣告

3 Compling :C:\8051\MANN.C
Error:318:can’t open file ‘beep.h’
说明 在编译 C:\8051\MANN.C 程序过程中 由于 main.c 用了指令#include “beep.h”,但却找不到所致
解决方法 编写一个 beep.h 的包含档并存入到 c:\8051 的工作目录中

4 Compling:C:\8051\LED.C
Error 237:’LedOn’: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说明 LedOn( )函数名称重复定义 即有两个以上一样的函数名称
解决方法 修正其中的一个函数名称 使得函数名称都是独立的

5 ***WARNING 16:UNCALLED SEGMENT,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X1MS?DELAY
说明 DelayX1ms( )函数未被其它函数调用 也会占用程序记忆体空间
解决方法 去掉 DelayX1ms( )函数 或利用条件编译#if …..#endif,可保留该函数并不编译

6 ***WARNING 6 :X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 0025H
TO:   0025H
说明 外部资料ROM 的 0025H重复定义地址
解决方法 外部资料 ROM的定义如下
Pdata unsigned char XFR_ADC _at_0x25 其中 XFR_ADC 变量的名称为0x25,请检查是否有其它的变量名称也是定义在 0x25 处并修正它

7 WARNING 206:’DelayX1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C:\8051\INPUT.C
Error 267 :’DelayX1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C:\8051\INPUT.C
说明 程序中有调用DelayX1ms 函数 但该函数没定义 即未编写程序内容或函数已定义但未作宣告
解决方法 编写 DelayX1ms 的内容 编写完后也要作宣告或作外部宣告 可在 delay.h的包含档宣告成外部 以便其它函数调用

8 ***WARNING 1: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MUSIC3
MODULE:C:\8051\MUSIC.OBJ(MUSIC)
***WARNING 2: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MUSIC3
MODULE:C:\8051\MUSIC.OBJ(MUSIC)
ADDRESS:0018H
说明 程序中有调用 MUSIC 函数 但未将该函数的含扩档 C 加入到工程档Prj 作编译和连接
解决方法 设 MUSIC3 函数在 MUSIC C里 将 MUSIC C添加到工程文件中去

9 ***ERROR 107:ADD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_DATA_GOUP_
LENGTH: 0018H
***ERROR 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VOLUME
MODULE: C:\8051\OSDM.OBJ(OSDM)
ADDRESS: 4036H
说明 data 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为 0~0x7f,当公用变量数目和函数里的局部变量 如果存储模式设为SMALL 则局部变量先使用工作寄存器R2~R7作暂存 当存储器不够用时则会以 data型别的空间作暂存的个数超过 0x7f 时就会出现地址不够的现象
解决方法 将以 data 型别定义的公共变量修改为 idata型别的定义

1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如果你在用C51编译器出现上面的警告,这个只是初学者和粗心者才会犯的错误:没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相关的已经定义的变量没有使用。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如果你在用C51编译器出现上面的警告,这个只是初学者和粗心者才会犯的错误:没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相关的已经定义的变量没有使用。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如果你在用C51编译器出现上面的警告,这个只是初学者和粗心者才会犯的错误:没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相关的已经定义的变量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