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器件工作时电池电压下降导致单片机供电不足,想加个大电容,在DCDC输入输出?

楼主(2022-09-30):
24V电池,分两路,一路给功率器件供电,另一路DCDC 24V转5V,单片机供电。功率器件工作时电池电压下落造成单片机供电不足,想加个大电容,但不知道是加在DCDC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DCDC芯片MP1584。后面再加XC6206转3V给单片机供电。
MP1584输出电容我打算用2000UF,那么输入电容用多大合适。

网友A:
要看是启动瞬间拉低的还是电池输出功率不足一直处于低电压,启动瞬间就在输出端加电容(输入加电容,电容要给所以器件供电,输出加电容,电容只给DCDC之后的器件供电,两个都可以加,但电容不能太大,电容开始充电时接近短路),一直低电压有可能是DCDC供电范围不够宽,电压过低不工作了,功率和信号电源最好分开,不分开DCDC也要用宽电压供电的,单纯加电容用处不大

网友B:
电容只能改变瞬态电压降低问题,如果电池内阻比较大或者容量不够,并联电容解决不了问题。最可靠的办法是换大容量电池或者换新电池

网友C:
建议换电池,或者买放电倍率大一些的.

网友D:
电压电压24V,电压降到MCU不能工作?那得降到7V以下吧,什么电池24V降到7V还没有断开保护?
可以考虑使用升降压电路,输入3~24V都能输出5V。

网友E:
如果只是短时间拉低可以在DCDC输入端增加一个二极管并适当增大输入电容

网友F: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及输出电压值,厘清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短时间拉低可以在DCDC输入端增加一个二极管并适当增大输入电容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24V输出串联一只二极管后接DC-DC输入,并且在DC-DC输入并联大容量电容。因为单片机工作电流一般不大,24V转5V应该不会变化很大,可以考虑带稳压的DC-DC模块或者dc-dc输出电压高一些然后使用LDO解决稳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24V输出串联一只二极管后接DC-DC输入,并且在DC-DC输入并联大容量电容。因为单片机 ...

这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24V输出串联一只二极管后接DC-DC输入,并且在DC-DC输入并联大容量电容。因为单片机 ...

二极管的作用是不是为了防止输入电容上的电压,被功率器件拉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作用是不是为了防止输入电容上的电压,被功率器件拉低。

对,隔离作用,防止DC-DC输入电容端电压因为功率器件的大电流产生的过大压降下降,有了隔离二极管,电流只能从电源到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隔离作用,防止DC-DC输入电容端电压因为功率器件的大电流产生的过大压降下降,有了隔离二极管,电流 ...

二极管,用4007,进单片机在休眠模式后电流变大了。改成快恢复二极管,就正常了,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4007,进单片机在休眠模式后电流变大了。改成快恢复二极管,就正常了,为什么

这个我还真是解释不清楚

网友G:
瞬时供电不足,可以用些法解决。长时供电不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