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恒压源、MOS导通之后的压降

楼主(2022-09-30):
一、这是一款很经典的恒流电路,负载电流只收运放同相输入端VIN的控制。需要恒流多少,只需要控制VIN的值即可。

如果想要负载端的电压是恒定(输出想要的值)的,大家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1.电压采样,闭环控制,这是一种方法

2.采用稳压二极管的方式,虽然电压能恒定,但是不能灵活控制输出想要的电压值

--------欢迎补充

二、MOS饱和导通之后  VDS之间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A:
谁说的是饱和导通?恒流电压是有范围的,调节管是功率的承担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是饱和导通?恒流电压是有范围的,调节管是功率的承担者。

那这个管子是什么状态   你来分析下  给大伙普及一下

网友B:
一、【想要负载端的电压是恒定的】,只有RL恒定时,负载RL再端的电压才能恒定。
二、VDS之间的压降 = VCC2 - I*(RL + R),基中:I = Uin/R

恒流的方式太多了,举一例:一个三端稳压器 + 一个电阻 就可以构成一个恒流源。自己想想是如何接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