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网络节点电压计算

楼主(2022-09-30):
【(V1-Vin-)/600】=【(Vin--V2)/(600+10.2)】

【(V1-Vin+)/(600+10.2)】=【(Vin+-V2)/600】

分别求出Vin-、Vin+的值,就可以得到Vin-、Vin+之和 前提是知道V1  V2的值  如果只是知道电压差   是计算不出来Vin-、Vin+的?

网友A:
V1V2之间标的100V,直接用电阻分压法就可以计算出Vin-、Vin+的电压。

网友B:
Vin+=(V2-V1)*((600k+10.2k)/(600k+10.2k+600k))
Vin-=(V2-V1)*((600k)/(600k+10.2k+600k))
----------------------
10.2k=5.1k+5.1k
600k=100k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V2之间标的100V,直接用电阻分压法就可以计算出Vin-、Vin+的电压。

VIN-如果不是GND也是可以用分压去计算节点电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V2-V1)*((600k+10.2k)/(600k+10.2k+600k))
Vin-=(V2-V1)*((600k)/(600k+10.2k+600k))
------------ ...

好的  你这个直接用上下端电阻分压计算的吗

网友C:
教你一个方法:
1、将V2设为参考,并认定为0,这样你的习惯计算,任何一个位置的电位了。
2、将计算的结果,+V2。还原成真实的电位。即:将参考点还原成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个方法:
1、将V2设为参考,并认定为0,这样你的习惯计算,任何一个位置的电位了。
2、将计算的结 ...

你列出来 算算对不对?

其他论坛我看到有这个

R41-R46=600k
这是个对称的电路,可以简化成
50V 压在600k和5.1k上的分压,
Vin+等于 50 x 5.1 / (600+5.1) 等于0.42
同理Vin-0.42
Vin间voltage is 0.84

网友D:
这个无解吧,假设vin+和vin-不带负载,那就是纯粹两个点上的电压,v1和v2之间是压差,那么所要求解的vin+和vin-是对哪一点的电压呢,是vin+与vin-之间,还是各自对v1和v2,电压其实是差值,无法求纯粹的一个点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如果不是GND也是可以用分压去计算节点电压的吗

在这个电路中,你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地不地的问题,已知V1V2之间是100V就足够了,你只要利用已知的条件,以V1或V2作为原点,电阻分压式计算得出Vin+、Vin-,的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