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误差不超过0.2的温度传感器芯片?

楼主(2022-09-30):
(无正文)

网友A:
TSYS02D 温度测量范围-40℃ 至125℃,并且测量分辨率可以达到0.01℃

网友B:
ADT7422在0-50℃范围误差+-0.1℃

网友C:
上Ti官网选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分辨率不等于误差,温度传感器芯片不适用与控制,测环境温度可以,温度传感器芯片反应太慢,如果把温度传感器芯片从常温25°放到100°,10分钟内温度传感器芯片都还没有升温到100°,想测温准确就用Pt100或Pt1000铂电阻,0.2°误差可以达到。

网友E:
连温度范围都不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有答案?1500摄氏度能精确到0.2度的温度传感器根本就不存在。

网友F:
如果测量静止的温度,相对简单些,精度可以高些。如果是经常变动的温度,精度太高没有意义。温度的传递是需要时间的,精度再高的传感器,测流动的水的温度,精度有什么用。

网友G:
理论上任何热敏电阻都可以做到。前提是你需要做个校准。

楼主:
-40到120°,@25

网友H:
热敏电阻即可,只是每个都需要校准,数字式分辨率高,但是误差大

网友I:
0.1%的精度,还是考虑A级以上的Pt100,电路还得用至少0.05%精度的仪器标定
如果只做几个样品又穷得没设备,可以用水的三相点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