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伏铅蓄电池充电器改造成12伏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2-10-01):
闲来无事,对手上一个炸管的72伏充电器下手了。
打算改成12伏的,给汽车电瓶,摩托车电瓶充电。
手上这个充电器是本铃的。494+af16h
那个af16h不知道是个什么鬼,估计是转灯加温度控制,查不到资料。谁认识这个芯片的请告诉我。

第一步:
拆变压器重绕。
次级绕组35圈,改成5圈。注意记下原来线圈绕制方向和接线端子。
我这个变压器副绕组在第一层负责494供电,两根线7圈,这个不变。次级绕组在第二三层。主绕组在最里面不用动。
第一次改时绕了7圈,最后发现电压三十多伏。只好一切重新来过。
绕变压器这活儿,考验耐心。开始几次,绕完试机,总是吱吱响,兹得你心慌,生怕炸机。
其中真就炸过一次机,因为假负载短路,当时手按在开关管附近风扇上,结果手指上被烧两个大水泡。教训!建议绕线时线拉直缠紧,绕完一层就用胶粘好,我用的704硅橡胶。
在返工几次之后,这步算做完。
下一步开始改494  2脚
把第二脚连接+5v电阻断开一个脚,接上一个10k可调电阻。改变2脚电压可以调电压。
改好之后可以调节电压为14伏左右,但是后来发现接上假负载试机,电压会上升到20几伏,这显然不行。经过几天思考,发现是原来的1脚的采样电阻是用在72伏,阻值太大,接上负载后,采样电阻被分流,造成电压降低。
接下来改采样电阻
断开原来的采样电阻,把494 1脚上电阻改成1.43k下电阻改成120欧。
通电试机,涓流13.8伏,充电14.6左右;涓流14.6伏,充电在15伏左右。
没有改转灯和电流,那个af16h芯片不知道什么原理。实测转灯电流0.8安左右,最大电流3.8安左右。毕竟水平有限,改造告一段落,先凑合用着。
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改转灯电流。

网友A:
楼主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B:
AF16H就是一功率运算放大器,可代替LM358L,参考见图

网友B:
AF16H是一功率运算放大器,可代替LM358L

楼主:
引用 网友B:
AF16H是一功率运算放大器,可代替LM358L

好像脚位不对

网友C(2022-11-05):
浪费了,绕次级该多股线并联绕,加大电流,最少做到20A充电电流,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最后一张用电炉丝“负载”,利用的真巧妙。现在还有买这种电炉丝的?我曾经想买几根碘钨灯做负载用,后来做了个横流负载,就没有再找碘钨灯。

网友E(2023-06-10):
同样有个台铃电动车充电器494+af16h的,插电池不转红灯故障,绿灯插电就亮

网友F:
学习了  之前有也有学着改过72v的充电器改为充12v的,把输出次级也减匝并3线重绕,然后就该431的基准电压上的分压电阻,然后又并了个输出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浪费了,绕次级该多股线并联绕,加大电流,最少做到20A充电电流,

对,楼主浪费了大好机会,弄个大电流才过瘾

网友G(2024-03-24):
给12V电瓶充电0.8A转灯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