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SP8266接收天气字符串的处理问题

楼主(2022-10-01):
新手自学单片机不懂就问:)。51单片机+8266接收心知天气回传的天气数据如下。{"results":[{"location":{"id":"WM0B0X54DZW9","name":"Chongqing","country":"CN","path":"Chongqing,Chongqing,China","timezone":"Asia/Shanghai","timezone_offset":"+08:00"},"now":{"text":"Sunny","code":"0","temperature":"25"},"last_update":"2022-10-01T08:50:12+08:00"}]}
我想要提取“code”后面的数字“0”和"temperature"后面的温度数据,求方法。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strstr匹配字符串,然后再加上字符串偏移的Head指针,再strchr双引号查找结束地方得Tail,把Tail指向的位置置0,再atoi(He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str匹配字符串,然后再加上字符串偏移的Head指针,再strchr双引号查找结束地方得Tail,把Tail指向的位置 ...

大哥,能否程序上指导一下怎么操作啊

网友B:
参考这个     隔壁坛

"C语言解析JSON(HeWearher)测试(nxjson)"

网友C:
假设esp8266返回的字符串为objstr
a=strstr(objstr,”code”);//找出”code”所在的位置,位置为a
strcpy(newstr,objstr+a+7,1)//a+7是code后数字“0”所在的位置,这一句就是把0拷贝到字符串newstr里

另外有用 memcpy()来复制的,网上搜一下

网友D:
寻找字符串中的特定码这是通信中的基本功,建议自己还是要实践和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