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射频放大器电路为什么总是烧掉?

楼主:
最近做了一些微波实验,搭建了几个放大器模块,不知为何特别容易烧掉。请论坛的大神们帮我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是其中一款放大器,型号是TQP3M9028,电路非常简单,是根据产品手册搭建的。大致情况如下:
1. 连接方式,同样很简单:信号入口(RF input)连接信号发生器,信号强度大约是-12dbm,实验频率500M-2G都有。有时中间加一个10-30db的衰减器。信号出口(RF output )接接频谱仪,有时中间也会加一个10-30db衰减器。
2.遇到的问题:放大器模块刚开始可以正常使用,可正常放大,但很容易烧毁。有时第一次使用就烧毁,有时是开关几次后烧毁,也有时一使用整天使用都正常,第二天就烧毁。使用过不下7款各种型号芯片的放大器模块,都有这个问题。
4.阻抗匹配情况,由于芯片手册已经标明芯片的电路已经包含50欧匹配,所以并没有专门再做阻抗匹配。
5.我的上电顺序是,先接好线,再打开信号源输入信号,再打开放大器电源;关机是反过来先关放大器电源,再关闭输入信号。这个会不会有问题?
6.手册里推荐的电阻和电容都写明要0603,这是为何?不能使用0805吗?我用的是0805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2-10-01):
Q1的直流偏置电路呢?这个图只能算示意图。

网友B:
检查接线线长度,尝试缩短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的直流偏置电路呢?这个图只能算示意图。

这个在图里有标明,J3处提供5V偏置电压,J4为偏置电压接地。

网友D:
C1并联一只102瓷片电容试一试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某个元件有隐性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