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E单片机三色呼吸灯程序

楼主:
最近得到一块STC15F104E单片机,想用来做一个床头的呼吸灯。
用三色一体的LED显示,交相呼应显示。
STC15F104E烧录方法
记得用这款专用下载软件

记得在Keil里将频率设置的和下载软频率一样,选择【打开程序文件】后点击【下载】,手动拔插一下STC15F104E的第二脚电源线,就开始下载了
/**********************************************
                   STC15F104W三色呼吸灯
************************************************/
#include <STC15F104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R P32 //红色3.2脚
#define LED_G P33 //绿色3.3脚
#define LED_B P34 //蓝色3.4脚
bit d,r,g,b,s;
uchar c,p;
uint t;
void init_PWM()
{
        d=1;
        s=1;
        c=0x00;
        p=0x01;
}
void ctrl()
{
        if(p>=c)
        {
                LED_R=r;
                LED_G=g;
                LED_B=b;
        }
        else
        {
                LED_R=1;
                LED_G=1;
                LED_B=1;
        }
}
void pwm_osc()
{
        bit dd;
        if(c==0x00)
        {
                dd=1;
        }
        if(c==0xff)
        {
                dd=0;
        }
        if(dd==1)
        {
                c++;
        }
        if(dd==0)
        {
                c--;
        }
        ctrl();
}
void pwm()
{
        uint i,j;
        j=0;
        {
                while(s)
                {
                        if(p==0x00)
                        {
                                d=1;
                        }
                        if(p==0xff)
                        {
                                d=0;
                        }
                        if(d==1)
                        {
                                i=t;
                                for(i;i>0;i--)
                                {
                                    pwm_osc();
                                }
                                p++;
                        }
                        if(d==0)
                        {
                                i=t;
                                for(i;i>0;i--)
                                {
                                    pwm_osc();
                                }
                                p--;
                        }
                        if(p==0)
                        {
                                s=0;
                        }
                }
                s=1;
        }
}
void main()
{
        init_PWM();
        r=0;
        g=0;
        b=0;
        t=1000;
        while(1)
        {
                r=0;
                g=0;
                b=0;
                pwm();
                r=0;
                g=1;
                b=1;
                pwm();
                r=0;
                g=0;
                b=1;
                pwm();
                r=1;
                g=0;
                b=1;
                pwm();
                r=1;
                g=0;
                b=0;
                pwm();
                r=1;
                g=1;
                b=0;
                pwm();
                r=0;
                g=1;
                b=0;
                pwm();
        }
}

网友A(2022-10-12):
楼主 这款STC15的单片机不用先设置 IO口的模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