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ATGM336H卫星定位模块静态漂移问题?

楼主(2022-10-02):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卫星定位模块,型号是ATGM336H,考虑到这个模块体积较小,可以装在18650电池盒里,就利用电池盒组装了一个外置蓝牙GPS,通过手机记录轨迹和导航。
经过试验,发现仅有一个手机导航软件支持GPS+北斗双模定位,其它导航软件只支持GPS单模定位,屏蔽北斗只用GPS,手机的所有导航软件都可以用这个蓝牙外置GPS。
这个蓝牙外置GPS通过手机记录的轨迹,在郊外骑行,大部分轨迹误差很小。
城市里记录的轨迹误差就大一些。
速度越慢、高楼越多的情况下漂移越严重。绿线是华为手机记录的轨迹,蓝线是长天轨迹记录仪记录的轨迹,红线是本模块+蓝牙通过淘汰3G手机记录的轨迹。
静止的时候漂移最严重,漂移最远几百米。第一次用定位模块,没有经验,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漂移问题?不是这个蓝牙GPS不能用,就算有漂移对导航的影响也不大,只是能解决漂移问题更完美一些。
请不要告诉我外置的GPS模块性能再好也不如手机内置的,的确从以上图片来看,手机记录的轨迹误差最小,但是手机可以用软件校正,轨迹记录仪和外置GPS没有软件校正。也不要告诉我手机内部有GPS没有必要做外置的GPS,淘汰的一些3G手机内部没有GPS,安装纯专业导航软件用外置GPS在飞行模式的情况下可以导航30小时以上,而4G手机的普通导航软件,既要开网络又要开GPS,十几个小时电就耗光了。就是上面的绿色轨迹,是用手机的纯专业导航软件记录的,纯专业导航软件导航不需要网络。
询问店家,店家说他们这个模块主要是接收北斗信号的,单GPS可能搜星数很少,然而我并没有发现单GPS搜星数很少,只是发现静止的情况下有时候漂移很大。
是不是这个卫星陶瓷天线太小了?只比筷子粗一点,换个大点的卫星天线和其它模块会不会漂移小一点?但是,天线太大装不进电池盒,自己做盒子太麻烦。
手头上还有几个这种盒子,18650单支电池夹放进去加上一支电池,可以放进去,盖上盖子也没有问题,剩余的空间装最大的卫星天线和模块都够了,就是有点大,做个试验还可以。
实在不行再考虑换其它模块,现在继续折腾之前的定位模块,准备用单片机把GPS的数据先存下来,然后用蓝牙模块发给手机,如果可以定位,就看看GPS的数据校验是否会出错,如果有出错,就不发给手机,如果没有错,就把模块设置为双模,用GPS和北斗的双模位置数据转换成GPS数据发给手机,看看是否漂移小一些?然而单模数据和双模数据之间的差异较大,特别是$GPGSV可见卫星信息,行数不一样,数据长短也不一样?如何转换?请有经验的网友指点迷津,用过卫星定位的模块的网友请介绍哪一款模块精度高、漂移小?先谢谢!

网友A:
先把模块放车顶 看看情况好一些不,这个他又没有接口的,自己无法通过类似滤波的软件去校正漂移吧

网友B:
可能这是系统设计时故意留下的,用民用信号,运动时精度还可以,静止时,一天之内可以漂移100多米,我以前做过试验,上电后定位的误差还相对小一点,原地时间长了,位置就乱漂。

网友C:
差分GPS,建两个基站,把两个基站的位置固定,基站可以测出GPS信号漂移,然后修正两个基站之间的信号误差,精度可以做到毫米级别。

网友D:
这跟什么静态漂移估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多就是GPS信号不好而已
这个模块接收的是ASCII格式的数据,收不到的就是0,经纬度数据在信号不好的时候,就会有原本不应该是0的数据变成了0,所以误差就大了
我用来做时钟对时的,有时候接收不好的,就有可能变成88月35日
有些数据0就是没有了,它就不占接收数组的空间了,后面的就基本都是错的了
你可以到空旷点的地方,静止一段时间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