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LED显示二进制

楼主(2022-10-02):
在独立按键控制LED显示二进制的程序中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0;
        while(1)
        {
                if(P3_1==0)
                {
                        Delay(20);
                        while(P3_1==0);
                        Delay(20);

                        LEDNUM++;
                        P2=~LEDNUM;
                }
        }
}

LEDNUM++;
P2=~LEDNUM;这是什么意思?LEDNUM是数字,P2可以是数字取反吗?
为什么LED就显示二进制了?

网友A:
LEDNUM是字符型变量,数据范围二进制表示:00000000-11111111,假设LEDNUM=5,二进制表示:00000101,取反成11111010,赋值给P2,P2接有8个LED,P2.0、P2.2低电平点亮LED。不就显示二进制码了。

网友B:
之所以这么处理,是与LED的接法有关的,在这里,点亮LED灯要送“低”电平,所以为了用点亮的LED灯来表示变量的“大小”状态,就需要取反了,比如,为1时,点亮第一个灯,那么需要送1111 1110,而数据时0000 0001。

网友C:
取反是因为LED的接法是0亮1暗。而又想用1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