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元4根线的耳机咋接线

楼主:
耳机的一个单元有4根线,其中2根16Ω,是喇叭,另两根是啥?

网友A(2022-10-03):
左声道,右声道,地,麦克/线控

网友B:
应该是4根线接两个喇叭,或者4根线接两个喇叭+咪头

网友C:
拆解,一探究竟。

实际就用了2根线

实际就用了2根线

特写

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