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刀50掷滑动开关求助

楼主(2022-10-03):
工作需要设计一个530mm左右的圆盘滑动开关,50个档位,静触点固定在机架上,动触点设计在圆盘边缘,动触点准备使用2mm的镀银铜丝,静触点选择弹性铜片还是碳刷?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镀银磷铜片,可以参考早期的调压变压器的结构

网友B:
触点用碳刷即可,但是触点需要弹簧压住,你应该考虑的是机械结构问题。

网友C:
可以参考机械万用表档位的结构形式。

网友D:
多触点机械不可靠,需要经常维护,触点接触不良,为何不考虑下霍尔传感器/磁铁,这样电路简单,安全可靠,减少维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触点机械不可靠,需要经常维护,触点接触不良,为何不考虑下霍尔传感器/磁铁,这样电路简单,安全可靠, ...

霍尔传感器/磁铁,可是要另加控制电路的。不说传感器的译码,单想想50个的电子开关。。。。

网友E:
如果没有大电流和振动,可以使用干簧管(静触点)和磁铁(动触点),可靠耐用,特别是有灰尘粉尘时,用干簧管真的很可靠,好多按钮我都做成这样的,按下的是磁铁,用久了拆开键盘里面满是粉尘,但键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银磷铜片,可以参考早期的调压变压器的结构

谢谢,考虑磨损问题,铜磷片不知道耐磨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用碳刷即可,但是触点需要弹簧压住,你应该考虑的是机械结构问题。

倾向于碳刷结构,碳刷配合弹簧,大部分离心机常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机械万用表档位的结构形式。

谢谢,弹性铜片的耐磨性能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触点机械不可靠,需要经常维护,触点接触不良,为何不考虑下霍尔传感器/磁铁,这样电路简单,安全可靠, ...

转盘旋转速度不快,5转/分钟。考虑到其他开关需要增加一个电滑环以防止线缆铰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触点机械不可靠,需要经常维护,触点接触不良,为何不考虑下霍尔传感器/磁铁,这样电路简单,安全可靠, ...

霍尔开关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通过这个开关直接送出传感器信号,干簧管可以,但需要增加一只电滑环。另外一款设计的是干簧管配合的电滑环结构。

楼主:
忘记说明了,动触点为50个,均匀分布在转盘圆周边缘,分别接50个传感器的信号输出,信号输出的另外一端接GND可以通过搭铁形式接系统GND,这样的设计可以省略一个电滑环。信号可以通过滑动开关直接送到系统进行处理。因为动触点在转盘上,静触点固定在机架上,转盘旋转不会导致线缆扭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磁铁,可是要另加控制电路的。不说传感器的译码,单想想50个的电子开关。。。。

是的,霍尔开关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大电流和振动,可以使用干簧管(静触点)和磁铁(动触点),可靠耐用,特别是有灰尘粉尘时,用干簧 ...

有一款设计使用了干簧管(50只均匀分布固定在圆盘边缘),磁钢固定在机架上的设计,圆盘旋转,干簧管运行到磁钢位置闭合,但必须配合一个电滑环,不然,会出现线缆扭结。

楼主:
这个开关有别于常规的开关,他是利用旋转的圆盘上均匀分布的导电触点作为动触点(常规开关为静触点)配合机架上固定的导电体作为静触点(常规开关为动触点)完成电气连接的,这样可以省略一条信号线从而节约了一个电滑环。也就是这个设计要满足开关和电滑环的功能

网友F:
用单片机+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单片机+旋转编码器

这个肯定不行!引出的信号线过多,电滑环的成本就会越高。

网友G:
圆盘滑动开关50个档位,7度空间就有1个触点,你是当真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不行!引出的信号线过多,电滑环的成本就会越高。

50个触点引出的信号线少,还是AB相编码器引出线少?你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圆盘滑动开关50个档位,7度空间就有1个触点,你是当真 ?

你可能没有看清题,圆盘直径530mm,触点在圆周位置。所以,7°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个触点引出的信号线少,还是AB相编码器引出线少?你到底想干什么?

50触点通过分时旋转引出一条信号线,而且可以通过触点开关直接送出!编码开关能否直接送出传感器信号(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个触点引出的信号线少,还是AB相编码器引出线少?你到底想干什么?

设计是为了分时传送出50对电极检测到的模拟电压值而不是开关本身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款设计使用了干簧管(50只均匀分布固定在圆盘边缘),磁钢固定在机架上的设计,圆盘旋转,干簧管运行 ...

有的晕,如果说干簧管必须多配一个滑环,难道别的方式就不需要了?另外,用编码器加单片机,滑环也就电源输入和模拟量输出两个(负极搭铁),如果耗电省,用4到20mA输出的电源合用,也就一个滑环,只是担心滑环接触不良,或者考虑,在圆盘轴上安一个齿轮,在机架上固定一个齿轮,这个齿轮带动编码器,由于接线都在机架上,就不用滑环了

网友H:
如果圆盘不易变形可以加工成齿轮的话,机架上也固定一个小齿轮,小齿轮的齿数和圆盘上7.2°范围的齿数一样(比如都为10齿),这样圆盘转7.2°,小齿轮正好转一圈,圆盘转一圈,小齿轮转50圈,按需要用机械触发或者电子计数都行,如有定位需求,在圆盘轴上弄一突出物即可检测;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用齿轮,直接光电或者接近开关进行计数,对脉冲宽度限制要求防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圆盘不易变形可以加工成齿轮的话,机架上也固定一个小齿轮,小齿轮的齿数和圆盘上7.2°范围的齿数一样 ...

要送出的是模拟电压信号而不是开关位置。传感器是50对电极,电极是固定在旋转圆盘中的50个检测样品。况且制作齿轮的成本应该不会低于一个滑动开关的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晕,如果说干簧管必须多配一个滑环,难道别的方式就不需要了?另外,用编码器加单片机,滑环也就电源 ...

滑动开关确实不需要电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晕,如果说干簧管必须多配一个滑环,难道别的方式就不需要了?另外,用编码器加单片机,滑环也就电源 ...

编码器能够传送模拟电压信号?不需要引线传送模拟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能够传送模拟电压信号?不需要引线传送模拟电压?

你这图的画法看着晕。编码器确实是不能输出模拟量,但是单片机可以啊,只要编码器配合具有DA功能的单片机不就行了吗,反正你这不是用在产品上而是测试用,增加这么一点成本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能够传送模拟电压信号?不需要引线传送模拟电压?

这个示意图RX为检测电极(生物电阻抗),B,C为电极对,样品干簧管为50个。A1与干簧管1脚之间必须使用电滑环连接(A1在机架上,样品干簧管在旋转圆盘上,如果不使用电滑环,势必会导致信号线缆扭结)。这样的结构大家觉得编码开关适合吗?现在设计将A1位置设计为滑动开关的静触点固定在机架上,大家B设计在旋转圆盘边缘处的动触点,这样,圆盘旋转,A1通过静触点不断与各个动触点B分时连接,这样设计可以省略50个干簧管和一个电滑环。另外,单片机之类的都设计在机架上。旋转圆盘仅仅只有50G个RX。其中RX的C端已经通过搭铁与系统GND连接,

楼主:
电路的设计已经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目的是怎么来设计这个圆盘滑动开关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最合适。谢谢大家的讨论

楼主:
谢谢沙发、板凳、地板楼层的回复,我将参考你们的指导意见选择碳刷配合磷铜片来设计,必要时参考万用表的设计将GND也通过碳刷进行电气连接设计出双静触点50档滑动开关(GND只有一个触点,可以设计一个导电环与碳刷连接)

楼主:
一个530mm圆盘圆周长约为1660mm,等分50每个圆弧长约为33mm,以动触点5mm长度计算,触点之间的间隙不会小于12mm,所以,利用圆盘本身设计一个50档位的滑动开关完全是可行的。

网友I: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始需求让楼主选择了机械开关。不知需求无法讨论的。
按楼主说的,5转每分钟,再牛的机械结构寿命也是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始需求让楼主选择了机械开关。不知需求无法讨论的。
按楼主说的,5转每分钟,再牛的机 ...

使用步进电机控制转盘慢速运动,每运转到一个触点停留约1秒钟然后继续,每间隔一定时间(60-120分钟)转盘运转一次。因为需要传送出50对电极采集的模拟电压信号,所以,理想的是机械开关。

网友J:
50个档位,这是要做什么呢?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换成电子式的,或者是无接触式的?
530mm,这都有半米多了,直径还是半径?
单单是接触而已吗?电流没有要求吗?
抖动要不要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个档位,这是要做什么呢?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换成电子式的,或者是无接触式的?
530mm,这都有半 ...

溶液电阻抗检测50个样品,每个样品需要2个电极,其中一个接GND,另外一个通过开关接检测与激励源,电流不大,ma级,电压0-5V。考虑到样品布局在旋转圆盘上,线缆不能多,所以,采取分时传送50个样品电极的模拟电压数据。机械开关是最理想的。而多档位滑动开关可以解决线缆扭结问题。利用圆盘本身设计一个滑动开关也就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个档位,这是要做什么呢?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换成电子式的,或者是无接触式的?
530mm,这都有半 ...

因为圆盘是旋转的(需要定时利用旋转的圆盘对样品进行混匀),样品直径530mm。显然,电子式线缆比较多而不理想。考虑传送的是模拟电压信号。所以尽可能采用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个档位,这是要做什么呢?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换成电子式的,或者是无接触式的?
530mm,这都有半 ...

对抖动可以采用延迟处理来解决(每旋转到一个位置后暂停,然后延迟100ms再检测,检测完成后延迟100ms再旋转到下一个档位,如此循环),直到检测完成50个样品

网友I:
你这如果是初步方案,赶紧换。否则做出来了成本高不说,后期维护焦头烂耳,影响声誉就麻烦了。用3-4线的电子滑环配合单片之类来做。现在这个方案想着简单,做起来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如果是初步方案,赶紧换。否则做出来了成本高不说,后期维护焦头烂耳,影响声誉就麻烦了。用3-4线的电 ...

谢谢提醒,不过你的方案虽然4线电滑环可以解决电源及信号传送问题,但激励源与检测电极分时切换仍然需要开关来完成。所以,在现实中实施并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如果是初步方案,赶紧换。否则做出来了成本高不说,后期维护焦头烂耳,影响声誉就麻烦了。用3-4线的电 ...

对于维护,电动离心机一般都使用碳刷,1000-4000转/分钟高速度旋转,每天使用1小时以上碳刷可以使用1年以上。我的设计按每小时旋转2周也就是2转,碳刷的使用寿命5年以上应该没有问题。镀银磷铜丝(片)的使用寿命应该不会太脆弱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抖动可以采用延迟处理来解决(每旋转到一个位置后暂停,然后延迟100ms再检测,检测完成后延迟100ms再旋 ...

还以为是什么呢
是不是想一次检测50份液体的电阻,可能只用一个或者几ADC的端口检测而已
这个转盘仅仅是切换这50个采样通道而已吧?
如果是这种,完全可以用CD4051这类8选1模拟开关来进行选择,再用几个数字IC来控制模拟开关
前期开发进度可能会慢下来一点,但以后你就会知道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以为是什么呢
是不是想一次检测50份液体的电阻,可能只用一个或者几ADC的端口检测而已
这个转盘仅仅是 ...

转盘的目的是作为样品的存放载体,确实是利用单片机的I/O口来检测转盘分时传送的50个样品的电阻抗产生的模拟电压(交流激励),4051确实可以传送交流电压,但4051的切换需要多个信号线,除非把单片机也做到转盘上,这样一来结构会复杂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以为是什么呢
是不是想一次检测50份液体的电阻,可能只用一个或者几ADC的端口检测而已
这个转盘仅仅是 ...

一片4051需要4个I/O口线,以后每增加一片4051需要增加1条信号线。50个样品需要6+4条共10条信号线控制。还没有包括样品定位的信号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片4051需要4个I/O口线,以后每增加一片4051需要增加1条信号线。50个样品需要6+4条共10条信号线控制。还 ...

4051,8片,级联一片4051,产生64个通道,只要6个io,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更好,只是你自己权衡是转盘+动触点好,还是不用转盘,固定触点好,个人更倾向避免动触点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片4051需要4个I/O口线,以后每增加一片4051需要增加1条信号线。50个样品需要6+4条共10条信号线控制。还 ...

74595,74164之类芯片就可以只要几条线来控制很多个IO的呀
对于长久来说,优先选择无触点,就算是前期开发时间要多很多也是值得的
当然,这是个人感觉而已
如果只是通道的选择而已,你可以用铜制的滚轮代替摩擦触点,530mm的空间应该是可以用滚轮的
也可以参考一下可调变压器的方式,接触选择就不知道了,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4051,8片,级联一片4051,产生64个通道,只要6个io,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更好,只是你自己权衡是转盘+ ...

谢谢,模拟开关4051虽然可以传送模拟电压信号,但前提是控制电路必须做到转盘上,对于具体的应用环境,显然不是首选的方案。50个通道必须使用7片4051,电路结构显然会显得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74595,74164之类芯片就可以只要几条线来控制很多个IO的呀
对于长久来说,优先选择无触点,就算是前期开发 ...

谢谢,模拟开关4051的控制虽然可以通过锁存器之类的解决I/O口占用问题,但前提是必须做到转盘上,对于具体的应用环境显然不是首选方案,如果做到转盘上就不需要I/O口扩展了,因为一片单独的MCU如果控制4051之类的I/O口应该不成问题了。问题是控制电路做到了检测环境的转盘上,可靠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况且将转盘上获得的信息需要传送到机架上的系统,然后再与上位机联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于维护,电动离心机一般都使用碳刷,1000-4000转/分钟高速度旋转,每天使用1小时以上碳刷可以使用1年以 ...

这是均匀的电刷对系统当然不成问题,你这个不是均匀的,是间歇接触的,寿命肯定不一样。当然只有你知道实际的现场情况。很多楼层都表示了宁愿开发时麻烦点也不愿意做大量的机械调试维护工作,看你自己选了。

网友L:
或许可以用类似测试针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均匀的电刷对系统当然不成问题,你这个不是均匀的,是间歇接触的,寿命肯定不一样。当然只有你知道实 ...

谢谢,还是机械开关相对要合适一些。

网友H: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用干簧管简单可靠,把单片机电路也一并做到圆盘进去吧,这样只用两个滑环提供电源输入和信号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用干簧管简单可靠,把单片机电路也一并做到圆盘进去吧,这样只用两个滑环提供电源输入 ...

干簧管确实可行,有一款设计使用干簧管配合电滑环,不过使用干簧管就没有必要把单片机做到转盘上了。毕竟还需要与上位机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用干簧管简单可靠,把单片机电路也一并做到圆盘进去吧,这样只用两个滑环提供电源输入 ...

使用塑料封装的干簧管GPS-11A设计的一款已经实验成功,考虑到干簧管模式需要配合电滑环。对干簧管的使用寿命也没有底,所以考虑设计一款滑动开关式。这样可以省略电滑环,成本也可以降低一些。电路布局也要简洁一些。

网友M:
60年代,某特殊计算器的按键 就是磁铁加干簧管,超级耐灰尘和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或许可以用类似测试针的探头

谢谢,不过不熟悉你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60年代,某特殊计算器的按键 就是磁铁加干簧管,超级耐灰尘和油污

干簧管的优势是触点密封,有现成的元件可以直接使用,缺点是数量不少,另外,需要电滑环配合才能使用。不然,信号线会在旋转时发生扭结。

网友N: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如果发到机电的论坛,估计都觉得这个磷铜加碳刷的设计不错了,不就是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的结构嘛,如果要长时间使用,就设计个更换碳刷的口子。发到这边,大家会受不了这种没电子元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如果发到机电的论坛,估计都觉得这个磷铜加碳刷的设计不错了,不就是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的 ...

谢谢,使用频度不是很高,虽然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是间隙工作模式,每小时仅仅旋转1-2转,而且速度很慢不超过5转/分钟,所以,碳刷的磨损应该不会很大。况且碳刷的更换也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如果发到机电的论坛,估计都觉得这个磷铜加碳刷的设计不错了,不就是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的 ...

如果把碳刷磨成平弧形结构也就是将碳刷的前端磨出一个弧度,磷铜片(磷铜丝)顺圆周边缘设置,这样可以降低开关滑动换挡时的冲击,也就降低了碳刷的磨损速度。另外可以考虑步进电机启动时的速度是不是可以延长碳刷的使用寿命?

网友L:
类似这样的触点

楼主:
这个有一定的弹性,确实不错。我买了一些充电器的接口也是这个结构。不过,用在转盘上可能比较麻烦,当然,因为电流很小,2个或者3个并联作为转盘上的动触点也可以导通磷铜片。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确实不错,样品2元可以买到,批量0.96元,感觉不错,过几天买一些样品试一试。还是人多主意多,谢谢。

网友O:
轴心加小一圈的棘轮做禁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轴心加小一圈的棘轮做禁退.

谢谢,棘轮可以不要,步进电机本身在上电后可以防止倒退。

楼主(2023-01-16):
使用磷铜片配合电磁铁+镀金探针已经圆满解决问题。转盘旋转时,电磁铁吸合将探针拉离触点磷铜片(磷铜片固定在圆盘圆周上),这样既避免了探针和磷铜片磨损,也解决了在圆盘旋转时,不传递检测信号。当圆盘旋转一定角度时(步进电机控制圆盘旋转,可以通过给定脉冲个数确定电机旋转角度),暂停一定时间,同时电磁铁失电,探针在弹力作用下接触磷铜片进行信号传递。

楼主:
感谢62楼提供的弹性探针信息。这是一个设计触点开关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