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机智云的一主机多从机的程序结构设计

楼主(2022-10-03):
之前在学习做的设计里面使用了一主机多从机的结构设计。

#include "main.h"
uint8_t UIflag=0;
uint8_t UIflag2=0;
//对机智云设备进行初始化
void GizWitsInit(void )
{
  BASIC_TIM_Init();  //利用定时器给设备提供一个1MS的精确时钟
  TIM_RCC_APB1PeriphClockCmd(TIM_RCC_APB1Periph_TIMX,ENABLE); //开定时器时钟
  esp_usartx_init(); // wifi初始化 波特率必须为9600    //WIFI串口初始化 波特率9600
  userInit();       //设备状态结构体初始化,用来跟ESP8266进行接收发送的通信
  memset((uint8_t*)¤tDataPoint, 0, sizeof(dataPoint_t));  //初始化内存
  gizwitsInit();    //缓冲区初始化
//        //初始化RTC时钟
//        RTC_NVIC_Config();  // 配置RTC秒中断优先级
//        RTC_CheckAndConfig(&systmtime);
}
/*
  主板使用的模块功能进行初始化(不包括机智云要使用的设备)
*/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
  DHT11_Init();         //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Init_BH1750();        //光照传感器初始化
        ADCx_Init();          //ADC采样初始化,进行烟雾的AD数值采样
        LED_GPIO_Config();    //LED灯初始化
        USART_Config();       //串口通信初始化
        GOIO_PWM_MONE_Init();  //利用PWM控制舵机以及风扇转速
  JLX12864G_086_GPIOInit();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TimeInit();
  StepperMotor4_2();     //步进电机初始化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 ( void )
{
        volatile int  key=0;
//        char YearDate[100];
        volatile int ty=0;
        volatile int xz=0;
        UInum=1;
        protocolTime_t *ptime=(protocolTime_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TimeNTP;  //获取网络时间结构体
        Hardware_Init();//对板卡硬件初始化
        GizWitsInit();   //对云协议进行初始化
  IWDG_Config(IWDG_Prescaler_256 ,10000);
        while ( 1 )
        {
                TIM_Cmd(TIM3, ENABLE);
                gizwitsnetwork();  //按键配网
                user_bh1750();     //开启BH1750工作,并获取数据
                userHandle();      //用户采集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协议处理
//          Manual_mode();
                Main_function();
                ClockCalculate();

/***解析语音模块的串口数据***/
        if (usartdataflag==1)
        {
                Uart5ReceiveEndDetection();
                usartdataflag=0;
          DisposeUart5ReceiveData(); //数据解析
        }
/***解析台灯模块的串口数据***/
        if(usart4dataflag==1)
        {
          Uart4ReceiveEndDetection();
                usart4dataflag=0;
          DisposeUart4ReceiveData(); //数据解析
        }

                if (UInum==1) //自动模式
                {
                  Automatic_mode();
                }

                if(timer>=100)
                {
                        timer=0;
                  Displayinterface();
                }

/******************************RTC时钟*****************************/
         /* 每过1s 更新一次时间*/
                if (TimeDisplay == 1)
                {
                        /* 当前时间 */
                        Time_Display( RTC_GetCounter(),&systmtime);
     //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systmtime);
                        TimeDisplay = 0;
                        ty++;
                  doortime++;
                        worktime++;
                        if(ty==120)  //120秒,两分钟
                        {
                                xz=1; //时间校准标志位
                                ty=0;
                        }
                }
/*************从机时间校准***************/

/******************运行保护**************************/
    if (dooropen==1)  //门锁保护
     {
                        if (doortime==1)
                                {
                                        dooropen=0;
                                        GPIO_ResetBits(room_GPIO_PORT,room_GPIO_PIN);
                                }
                 }

                if ((closeflag1==1)&&(worktime>=1))  //窗帘保护
                 {
                         closeflag1=0;
                         closeflag=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TIM_Cmd(TIM2, DISABLE);
                 }
                if((openflag1==1)&&(worktime>=1))
                 {
                         openflag1=0;
                         openflag=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TIM_Cmd(TIM2, DISABLE);
                 }
//                   sprintf (information3,"%d  %d  ",closeflag1,worktime);
//             display_string_5x8_1(7,5,information3);

/*******************************************************/
                if(wifi_link==1)
                {
                        if (usartoneflag==0)  //网络链接成功下发一次时间同步
                        {
                          usartoneflag=1;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 //下发给从机校准时间
                        }
                  if (alinghourflag2==1)
                  {
                        alinghourflag2=0;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 //下发给从机校准时间
                  }

                        key=KEY_Scan(1);
                        if( key == 16 )  //网络时间同步按键
                        {
//                         /*用接收到的时间设置RTC*/
//                          Time_Adjust(&networktime);
//                        //向备份寄存器写入标志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RTCC_BKP_DRX, RTc_BKP_DATA);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 //下发给从机校准时间
                        }
//                        else if( xz==1)  //网络时间校准
//                        {
//                         /*用接收到的时间设置RTC*/
//                          Time_Adjust(&networktime);
//                        //向备份寄存器写入标志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RTCC_BKP_DRX, RTc_BKP_DATA);
//                                xz=0; //时间校准标志位清零
//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 //下发给从机校准时间
//                        }
   }
                IWDG_Feed();  //喂狗防止复位
}
}

/************************************************
显示屏显示UI界面控制函数
*************************************************/
void Displayinterface(void)
{
if (UInum==1) //默认
{
        if(Manualflagbit2==0)
        {
   if (UI1flag1==0)
         {
    UI1flag1=1;
                UI1flag2=0;
                UI2flag1=0;
                UI2flag2=0;
                clear_screen();
          Manualflagbit=0;
         }
   display_string_5x8_1(1,0,information1);
   display_string_5x8_1(3,0,information3);
   display_string_5x8_1(5,0,information4);
         display_string_5x8_1(7,0,information2);
   display_string_5x8_1(8,5,"M:A");
        }
         else
         {
    if (UI1flag2==0)
          {
     UI1flag2=1;
                 UI1flag1=0;
                 UI2flag1=0;
                 UI2flag2=0;
                 clear_screen();
           Manualflagbit=0;
          }
                display_string_5x8_1(1,0,information1);
    display_string_5x8_1(3,0,UIBUFF1);
    display_string_5x8_1(5,0,UIBUFF2);
    display_string_5x8_1(7,0,UIBUFF3);
//  display_string_5x8_1(8,0,"                          ");
         }
}

if (UInum==2)  //手动档界面
{
         if(Manualflagbit==0)
         {
                if (UI2flag1==0)
         {
    UI1flag1=0;
                UI1flag2=0;
                UI2flag2=0;
                UI2flag1=1;
                clear_screen();
          Manualflagbit2=0;
         }
   display_string_5x8_1(1,0,information1);
   display_string_5x8_1(3,0,information3);
   display_string_5x8_1(5,0,information4);
         display_string_5x8_1(7,0,information2);
   display_string_5x8_1(8,5,"M:H");
         }
         else
         {
                 if (UI2flag2==0)
          {
     UI1flag1=0;
                 UI1flag2=0;
                 UI2flag2=1;
                 UI2flag1=0;
           clear_screen();
                 Manualflagbit2=0; //清除自动设置
         }
         display_string_5x8_1(1,2,"Manual control mode");
         sprintf (information6,"valueLED2:%d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
         display_string_5x8_1(2,2,information6);
         sprintf (information7,"valuefan:%d      ",currentDataPoint.valuefan);
         display_string_5x8_1(3,2,information7);
         sprintf (information7,"valueventilator:%d  ",currentDataPoint.valueventilator);
         display_string_5x8_1(4,2,information7);
         sprintf (information7,"valuewidow:%d      ",currentDataPoint.valuewidow);
         display_string_5x8_1(5,2,information7);
         sprintf (information7,"valuedoor:%d      ",currentDataPoint.valuedoor);
         display_string_5x8_1(6,2,information7);
         sprintf (information5,"valueLED1:%d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
         display_string_5x8_1(7,2,information5);
         }
}
if (UInum==3)
{
  clear_screen();
        UIflag=0;
        UIflag2=0;
}
}

/************************************************
对模块进行配网
KEY1按下为:  WIFI复位
*************************************************/
void gizwitsnetwork(void )
{
          volatile int network_key=0;
                network_key=KEY_Scan(1);

                if(network_key==1)//KEY1按键
                {
//                        printf("WIFI进入AirLink连接模式\r\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
}

/**
  * @brief  用户获取光照强度数据接口
  * @param  无
  * @retval result_lx 光照强度
  */
void user_bh1750(void)
{
          float  light=0;  //光强度缓存区
                //获取光照
    Start_BH1750();
    delay_ms(180);
    Read_BH1750();
    light=Convert_BH1750();
    //delay_ms(1000);
         // printf("light:%f\n",light);
}

/*USART4数据帧超时检测*/
void Uart4ReceiveEndDetection(void)                                                     //数据帧结束检测
{                                                                                               //每一毫秒执行一次
    if(Uart4ReceiveTimeout > 0)
    {
        Uart4ReceiveTimeout--;
        if((Uart4ReceiveTimeout >= 0) && (usart4_rcvd_len > 4))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 Uart3ReceiveDataLength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usart4_rcvd_flag = 1;
        }
    }
}

void DisposeUart4ReceiveData(void)
{
//        uint8_t i;
        uint8_t i=0,j=0,len;
        char* pData1 = 0;
        unsigned int usart4_data_hex[50];
        if(usart4_rcvd_flag == 1)
         {
                //printf ("1\r\n");
                /*对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提前处理*/
                len=15;
                pData1 = strstr((const char*)usart4_rcvd_buf,"55AA01");
                for(i=0;i<=len;i++)
                 {
                        usart4_data_hex[i]=str2hex(pData1 + j, 2);                        //从条码开始接收解析
                        j+=2;
                 }
                        if(usart4_data_hex[2] == 0x01)  //地址码
                        {

                                if(usart4_data_hex[3] == 0x01)  //功能码
                                {
                                        switch(usart4_data_hex[4])          //        分类码
                                        {
                                          case 0x02:  //台灯
                                                if(usart4_data_hex[6]==65535) break;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usart4_data_hex[6];
                                                 printf("台灯:%d\r\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
                                                        break;
                                                }
                                                default :break;
                                        }
                                }
                                if(usart4_data_hex[3] == 0x02)  //功能码  查询时间
                                        {
                                          switch(usart4_data_hex[4])          //        分类码
                                                {
                                                        case 0x01:Timedistributionfunction();break;
                                                        default :break;
                                                }
                                        }
                        }
                memset(usart5_rcvd_buf, 0, sizeof(usart5_rcvd_buf));
        usart5_rcvd_len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usart4_rcvd_flag = 0;
        }
}

/*处理蓝牙音响和核心板直接的数据处理*/
/*数据帧超时检测*/
void Uart5ReceiveEndDetection(void)                                                     //数据帧结束检测
{                                                                                               //每一毫秒执行一次
    if(Uart5ReceiveTimeout > 0)
    {
        Uart5ReceiveTimeout--;
        if((Uart5ReceiveTimeout >= 0) && (usart5_rcvd_len > 4))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 Uart3ReceiveDataLength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usart5_rcvd_flag = 1;
        }
    }
        //        printf ("U:%d,UL%d",Uart5ReceiveTimeout,usart5_rcvd_len);
}

void DisposeUart5ReceiveData(void)
{
//        uint8_t i;
        uint8_t i=0,j=0,len;
        char* pData1 = 0;
        unsigned int usart5_data_hex[50];
        if(usart5_rcvd_flag == 1)
         {
                //printf ("1\r\n");
                /*对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提前处理*/
                len=15;
                pData1 = strstr((const char*)usart5_rcvd_buf,"55AA01");
                for(i=0;i<=len;i++)
                 {
                        usart5_data_hex[i]=str2hex(pData1 + j, 2);                        //从条码开始接收解析
                        j+=2;
                        //printf ("DATA:%d",usart5_data_hex[i]);
                 }
//         if(usart4_data_hex[usart4_data_hex[5] + 6] == BCC_CheckSum(&usart4_rcvd_buf[2], (length + 4)))
//                {
                 /*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判断处理  55AA0101***DB */
    //  printf ("2\r\n");
                        if(usart5_data_hex[2] == 0x01)  //地址码
                        {
       // printf ("3\r\n");
                                if(usart5_data_hex[3] == 0x01)  //功能码
                                {
                                //        printf ("4\r\n");
                                        switch(usart5_data_hex[4])          //        分类码
                                        {
                                                case 0x01:  //灯光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usart5_data_hex[6];
                                                     printf("灯光:%d\r\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
                                                   break;
                                          case 0x02:  //台灯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usart5_data_hex[6];
                                                     if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1)
                                                                 {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4,"55AA020102090100DB0D\r\n"); //开台灯
                                                                 }
                                                                 else
                 {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4,"55AA020102090000DB0D\r\n");//关台灯
                                                                 }

                                                     printf("台灯:%d\r\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2);
                                                   break;
                                                case 0x03:  //风扇
                                                         currentDataPoint.valuefan=usart5_data_hex[6];
                                                   printf("风扇:%d\r\n",currentDataPoint.valuefan);
                                                   break;
                                                case 0x05:  //窗帘
                                                         currentDataPoint.valuewidow=usart5_data_hex[6];
                                                    printf("窗帘:%d\r\n",currentDataPoint.valuewidow);

                                                   break;
                                                case 0x06:  //排烟机
                                                         currentDataPoint.valueventilator=usart5_data_hex[6];
                                                   printf("排烟机:%d\r\n", currentDataPoint.valueventilator);
                                                   break;
                                                default :break;
                                        }
                                }

                        }
                memset(usart5_rcvd_buf, 0, sizeof(usart5_rcvd_buf));
        usart5_rcvd_len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usart5_rcvd_flag = 0;
        }
}

unsigned int str2hex(char * start,char length)                                                               //字符串起始地址, length 字符长度
{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res_tem= 0x00;
        unsigned int res = 0x0000;
        res_tem = 0;
        res = 0;

    for(i = 0; i < length; i++)
        {
                if((*(start+i)>='0')&&(*(start+i)<='9'))
                {
                        res_tem = *(start+i)-'0';
                        res = res+res_tem*pow(16,length-i-1);
                }
                else if((*(start+i)>='A')&&(*(start+i)<='F'))                                                    //约定只用大写
                {
                        res_tem = *(start+i)-'A'+10;
                        res = res+res_tem*pow(16,length-i-1);
                }
                else
                {
                        res = 0xFFFF;                                                                          //错误数值就返回默认值
                        break;
                }
        }

        return res & 0xFFFF;
}

/*将字符串s转换成相应的整数*/
// int atoi(char s[])
// {
//     int i;
//     int n = 0;
//     for (i = 0; s[i] >= '0' && s[i] <= '9'; ++i)
//     {
//         n = 10 * n + (s[i] - '0');
//     }
//     return n;
// }

unsigned int str2dec(char * start,char length)                                                               //字符转10进制, 字符串其实地址, length 字符长度
{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res_tem= 0x00;
        unsigned int res = 0x0000;
        res_tem = 0;
        res = 0;

        for(i = 0;i<length;i++)
        {
                if((*(start+i)>='0')&&(*(start+i)<='9'))
                {
                        res_tem = *(start+i)-'0';
                        res = res+res_tem*pow(10,length-i-1);
                }
                else
                {
                        res = 0xFFFF;                                                                          //错误数值就返回默认值
                        break;
                }
        }
        return res & 0xFFFF;
}

/* 将无符号十进制数拆分并转换为字符形式,返回字符串长度 */
char uBinaryToAscii(unsigned int value, char *str)
{
    char i;
    char num_str[10] = { 0 };
    unsigned int quotient;
    unsigned char len;

    len = 0;

    quotient = value / 10;
    while (quotient != 0)
    {
        num_str[len] = value % 10 + '0';
        len++;
        value = quotient;
        quotient = value / 10;
    }

    if (value != 0)
    {
        num_str[len] = value + '0';
        len++;
    }

    for (i = 0; i < len; i++)
    {
        *str = num_str[len-i-1];
        str++;
    }

    return len;
}

/* 将有符号十进制数拆分并转换为字符形式,返回字符串长度 */
/* 调用了uBinaryToAscii函数 */
char sBinaryToAscii(int value, char *str)
{
    char len;

    if (value < 0)
    {
        *str = '-';
        str++;
        len = uBinaryToAscii(-value, str);
        return len + 1;
    }
    else
    {
        len = uBinaryToAscii(value, str);
        return len;
    }
}
void Timedistributionfunction(void )  //用于接收网络时间
{
                 //时间
                if (networktime.tm_mon<10) networktime.tm_mon=networktime.tm_mon+60;
          if (networktime.tm_mday<10) networktime.tm_mday=networktime.tm_mday+60;
                if (networktime.tm_hour<10) networktime.tm_hour=networktime.tm_hour+60;
          if (networktime.tm_min<10) networktime.tm_min=networktime.tm_min+60;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year,timedata); //年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mon,timedata+4); //月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mday,timedata+6);  //日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hour,timedata+8); //时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min,timedata+10);  //分
                 //sBinaryToAscii(networktime.tm_sec,timedata+7);  //秒
                 sprintf(Timedatabuff,"%s%c%c%c%c%c%c%c%c%c%c%c%c%s\r\n",Timedata,timedata[0],timedata[1],timedata[2],timedata[3],timedata[4],timedata[5],timedata[6],\
                                                     timedata[7],timedata[8],timedata[9],timedata[10],timedata[11],enddatabuff);
                // printf("%s\r\n",Timedatabuff);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4,Timedatabuff);
}

/*-------------------------------------------------------
内部通讯协议的CRC16计算函数。
-------------------------------------------------------*/
uint32_t  ecbm_databuff_rtu_crc=0xFFFF;                    //初始化CRC变量各位为1。
void ecbm_databuff_rtu_crc16(uint8_t buf)
{
        uint8_t j;
        ecbm_databuff_rtu_crc^=buf;                                   //当前数据异或CRC低字节,在C51里可以直接处理。
        for(j=0;j<8;j++)
                {                                           //计算每个字节的每一位。
                        if(ecbm_databuff_rtu_crc&0x01)
                                {                           //判断右移前最低位是否为1。
                                        ecbm_databuff_rtu_crc=(ecbm_databuff_rtu_crc>>1)^0xA001;//如果为1则右移并异或表达式。
                                }
                                else
                                {
                                 ecbm_databuff_rtu_crc>>=1;                            //否则直接右移一位。
                                }
         }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