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片机为开关控制的8位D/A转换器

楼主(2022-10-03):
主要是要求不使用现有的D/A芯片,自己搭建电路,我是根据DAC0832的内部结构搭建的,但是我只找到D/A转换器部分电路,所以它前面的8位寄存器的电路应该是怎么整?或者说对8位寄存器有什么要求吗?
拜托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8位DA需要8个IO口,R-2R结构,优点是:速度快,精度高;缺点是:需要IO口多,对电阻精度要求高。如果是慢速DA建议用PWM来实现,只需要一个IO口,下面的帖子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221727-1.html

网友B:
直接8个IO接R-2R输出,不需要外接寄存器。要更高的精度,可以IO控制8个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接VREF或GND,将得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8个IO接R-2R输出,不需要外接寄存器。要更高的精度,可以IO控制8个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接VREF或GND, ...

R-2R网络的输出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然后IO口接Vref是吗?

网友C:
74HC573 or 574 + R-2R ladder.

网友D:
读DA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