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片机为开关控制的8位D/A转换器 DAC0832内部的8位寄存器结构应该怎么搭建?

楼主(2022-10-03):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设计——以单片机为开关控制的8位D/A转换器。
我按照要求基于DAC0832搭建电路,我已经搭建完D/A转换器部分电路(倒T形网络结构)我的问题是它前面的0832内部的8位寄存器结构应该怎么搭建?
如果您有思路,麻烦指点我一下,

单片机如何控制的DAC0832没有看到两者连接

单片机如何控制的DAC0832没有看到两者连接
谢谢

D/A转换器部分

D/A转换器部分

0832内部电路结构,

0832内部电路结构,

网友A:
0832内部的8位寄存器结构应该怎么搭建 ?
这个问题就不用操太多心了,厂家工程师已搭建并测试好才出厂的。
接线可以看网上实例,或厂家给的器件说明书。

网友B:
读DA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