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报时器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04):
本人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最近想着给本地朋友做一套中继台的信标系统,就是整点报时加语音提示,想了好多方案,差了好多资料,最后决定用GPS授时,单片机读取时间,然后比较,再通过串口输出指令来控制MP3播放模块,现在问题是,GPS读取时间已经完成,串口整点发指令正常,唯独是,只能发一次指令,发一次指令后,单片机不再读取更新时间,就无法进行下一个时间的报时,请大家多多指点,我没学过单片机,程序都是抄的,不好意思了。
#include "stc15.h"
#define LEDPORT P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4^1;
sbit D2=P4^2;
sbit D3=P4^4;
sbit D4=P4^5;
sbit LED=P3^6;
sbit LED1=P3^7;
sbit play=P3^3;
unsigned char h,hour,min,sec;
bit rev_start,rev_stop;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unsigned char code fs[]={0x7e,0x04,0x41,0x00,0x01,0xef};//播放器发送指令
unsigned char  buf[80]; //请把GPS那货发来的数据放到我的肚子里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TimerInit()
{
                                TMOD=0x21;
                                TH0 = 0xF1; //4ms左右
                                TL0 = 0x9A;
                                ET0=1;
                                TR0=1;
                                SCON = 0x50;//使用串行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由T1的溢出率控制)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A=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hour,min)   //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LEDPORT=0xff;
                switch (i)
                {
                                case 0: if(hour/16) LEDPORT=tab[hour/16];
                             else LEDPORT=tab[10];       D1=0;D2=D3=D4=1;break;
                                case 1: LEDPORT=tab[hour%16];  D2=0;D1=D3=D4=1;break;
                                case 2: LEDPORT=tab[min/16];   D3=0;D1=D2=D4=1;break;
                                case 3: LEDPORT=tab[min%16];   D4=0;D2=D3=D1=1;break;
                }
                i++;
                if(i==4)i=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1;
                TL0 = 0x9A;
                Display(hour,min);//定时器兄弟简单而单调的工作,很轻松的。每4ms刷新下数码管,全年无休哦
}

/*********************串口发送*******************************/
void fasong()
{
        TI=0;
        for(h=0;h<6;h++)
        {
          SBUF=fs[h];
                delayms(5);
                TI=0;
        }
}
/*************************串口数据接收**************************/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num;
                ES = 0;
                if (RI)//如果接收完成则进入
                {
                                ch = SBUF;
                                if (ch == '$')  //如果收到字符'$',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buf[num] = '\n';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接收停止标志
                                                                num = 0;
                                                            if( hour==0x07 && min==0x00 && sec==0x00) //早上7点
                                                            {
                                                                            fasong();                   //发送播放指令前4字节 (头帧及命令帧)
                                                                                   delayms(5);
                                                                                SBUF=0x01;                   //发送播放指令第5字节(第一首)
                                                                                delayms(5);
                                                                                SBUF=0xef;                   //发送播放指令前6字节(尾帧)
                                                            }
                                                                if( hour==0x08 && min==0x00 && sec==0x00) //上午8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2;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09 && min==0x00 && sec==0x00) //上午9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3;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0 && min==0x00 && sec==0x00) //上午10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4;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1 && min==0x00 && sec==0x00) //上午11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5;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2 && min==0x00 && sec==0x00) //中午12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6;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3 && min==0x00 && sec==0x00) //下午1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7;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4 && min==0x00 && sec==0x00) //下午2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8;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5 && min==0x00 && sec==0x00) //下午3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9;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4 && min==0x00 && sec==0x00) //下午4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a;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7 && min==0x54 && sec==0x00) //下午5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b;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8 && min==0x00 && sec==0x00) //晚上6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c;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19 && min==0x00 && sec==0x00) //晚上7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d;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20 && min==0x00 && sec==0x00) //晚上8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e;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21 && min==0x00 && sec==0x00) //晚上9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e;
                                                                                delayms(5);
                                                                                SBUF=0xef;
                                                            }
                                                                if( hour==0x22 && min==0x00 && sec==0x00) //晚上10点
                                                            {
                                                                            fasong();
                                                                                   delayms(5);
                                                                                SBUF=0x0f;
                                                                                delayms(5);
                                                                                SBUF=0xef;
                                                            }
                                        }
                                }
                RI = 0; //RI清0,重新接收
            ES = 1; //串口1中断允许
                }
                if(TI)
            {
                TI = 0;
            }
}
void main()
{
            LED1=0;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2M0=0X00;P2M1=0X00;
                P3M0=0X00;P3M1=0X00;
                P4M0=0X00;P4M1=0X00;
                TimerInit();
                while(1)
                {
                                if((rev_stop==1)&&(buf[5]=='A'))//如果接收到GNGGA
                                {
                                                ES=0;
                                                hour= (buf [7]-0x30)* 16+ buf[8] -0x30;
                                                min=  (buf [9]-0x30)* 16+ buf[10]-0x30;
                                                sec=  (buf[11]-0x30)* 16+ buf[12]-0x30;
                                                hour=  hour / 16 * 10 + hour % 16;
                                            LED=!LED;
                                            LED1=!LED1;
                                                hour= (hour+8) % 24;//UTC Time换算成北京时间
                                                hour=hour/10*16+hour%10;
                                                ES=1;
                                                rev_stop=0;
                }
                }
}

网友A:
原逻辑,最大的问题:如果buf[5]=='A'不成立,不会再接收GPS讯号。

程序当中,有建议的地方,使用//!!注释了

//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997-1.html
// GPS 定时报时
#include "stc15.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PORT P2
sbit D1  =P4^1;
sbit D2  =P4^2;
sbit D3  =P4^4;
sbit D4  =P4^5;
sbit LED =P3^6;
sbit LED1=P3^7;
sbit play=P3^3;
unsigned char num=0; //!!这个是全局变量,不要定义在中断函数内
unsigned char hour, min, sec;
bit rev_start, rev_stop, uartBusy=0;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unsigned char code fs[] ={0x7e,0x04,0x41,0x00,0x01,0xef};//播放器发送指令
unsigned char  buf[80];        //请把GPS那货发来的数据放到我的肚子里

void delayms(int ms){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TimerInit(){
        TMOD  = 0x21;
        TH0   = 0xF1;        //4ms左右
        TL0   = 0x9A;
        ET0   = 1;
        TR0   = 1;
        SCON  = 0x50;        //使用串行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由T1的溢出率控制)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A    = 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hour,min){   //数码管显示
        static unsigned char iDisp; //!!原来是i,没意义,变量名太短、还容易混淆
        LEDPORT=0xff;
        switch (iDisp){
        case 0: if(hour/16) LEDPORT=tab[hour/16];
                else LEDPORT=tab[10];  D1=0;D2=D3=D4=1;break;
        case 1: LEDPORT=tab[hour%16];  D2=0;D1=D3=D4=1;break;
        case 2: LEDPORT=tab[min/16];   D3=0;D1=D2=D4=1;break;
        case 3: LEDPORT=tab[min%16];   D4=0;D2=D3=D1=1;break;
        }
        iDisp++;
        if(iDisp==4)iDisp=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 = 0xF1;
        TL0 = 0x9A;
        Display(hour, min);//定时器兄弟简单而单调的工作,很轻松的。每4ms刷新下数码管,全年无休哦
}

/*********************串口发送*******************************/
void uartByte(unsigned char c){//统一串口发送
        uartBusy=1;
        SBUF=c;
        while(uartBusy==1);        //!!延时的串口处理不好
}

void faSongHead(){
        unsigned char i;        //!!局部变量,在局部定义
        for(i=0; i<6; i++){
                uartByte(fs[i]);
        }
}

/*************************串口数据接收**************************/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nsigned char ch;
        ES = 0;
        if (RI){                                                //如果接收完成则进入
                ch = SBUF;
                if (ch == '

){                                //如果收到字符'

,便开始接收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buf[num] = '\n';        //!!没意义,不赋值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接收停止标志
                        }
                }
                RI = 0; //RI清0,重新接收
        }
        if(TI){
                TI = 0;
                uartBusy = 0;
        }
}

void main(){
        delayms(10);        //适当延时,稳定一下
        LED1=0;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TimerInit();
        while(1){
                if(rev_stop==1){
                        ES   = 0;
                        //!!原最大的问题:如果buf[5]=='A'不成立,不会再接收GPS讯号。
                        if(buf[5]=='A'){//如果接收到GNGGA
                                hour = (buf[ 7]-0x30)* 16+ buf[ 8]-0x30;
                                min  = (buf[ 9]-0x30)* 16+ buf[10]-0x30;
                                sec  = (buf[11]-0x30)* 16+ buf[12]-0x30;
                                hour =  hour / 16 * 10 + hour % 16;
                                LED  = !LED;
                                LED1 = !LED1;
                                hour = (hour+8) % 24;//UTC Time换算成北京时间
                                hour = hour/10*16+hour%10;

                                //!!不要放在中断中处理
                                if( (hour>6 && hour<23) && min==0x00 && sec==0x00){ //早上7~22点
                                        faSongHead();                //发送播放指令前4字节 (头帧及命令帧)
                                        delayms(5);
                                        //SBUF=0x01;                //发送播放指令第5字节(第一首)
                                        uartByte(hour-6);        //发送播放指令第5字节(第一首)!!规律的判断,用加减法
                                        uartByte(0xef);                //发送播放指令前6字节(尾帧)!!延时的串口处理不好
                                }
                        }
                        num = 0;        //接收缓冲计数器
                        rev_stop=0;
                        ES = 1;
                }
        }
}

网友A:
请看附件

~~~~~~~~~~~~~~~

网友B:
写程序最好要有自己的构思。
一次成功了,理论上再重新一定要过一次不就OK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