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0产生周期2ms方波程序

楼主(2022-10-04):
假设系统时钟为12MHz,设计电路并编写程序实现从P1.0引脚上输出一个周期为2ms的方波。

要在P1.0上产生周期为2ms的方波,定时器应产生1ms的定时中断,定时时间到则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P1.0求反。使用定时器T0,方式1定时中断,GATE不起作用。

其中在P1.0引脚接有虚拟示波器,用来观察产生的周期2ms的方波。

下面来计算T0初值X :
设T0的初值为X,有
      (216−X )×1×10−6=1×10−3
即    65 536−X=1 000
   得X=64 536,化为16进制数就是0xfc18。将高8位0xfc装入TH0,低8位0x18装入TL0。

仿真

仿真

代码

代码

参考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reg51.h
sbit P1_0=P1^0;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P1的位变量P1_0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0x01;                //设置T0为方式1
        TR0=1;                        //接通T0
        while(1)                //无限循环
        {
        TH0=0xfc;                //置T0高8位初值
        TL0=0x18;                //置T0低8位初值
        do{}while(!TF0);        //TF0为0原地循环,为1则T0溢出,往下执行
        P1_0=!P1_0;                // P1.0状态求反
        TF0=0;                        //TF0标志清零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注意只能用Proteus8.13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