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T1控制发出1kHz的音频信号程序

楼主(2022-10-04):
仿真

仿真

代码

代码

利用T1的中断控制P1.7引脚输出频率为1kHz方波音频信号,驱动蜂鸣器发声。系统时钟为12MHz。方波音频信号周期1ms,因此T1的定时中断时间为0.5 ms,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对P1.7求反。电路见图7-18。
     先计算T1初值,系统时钟为12MHz,则机器周期为1μs。1kHz音频信号周期为1ms,要定时计数的脉冲数为a。则T1初值:
          TH1=(65 536 −a) /256;
          TL1=(65 536 −a) %256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sbit sound=P1^7;                          //将sound位定义为P1.7脚
#define f1(a) (65536-a)/256                //定义装入定时器高8位时间常数
#define f2(a) (65536-a)%256                    //定义装入定时器低8位时间常数
unsigned int i=500;
unsigned int j=0;

void main(void)
{
        EA=1;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中断         .
           TMOD=0x10;                         //TMOD=0001 000B,使用T1的方式1定时    TH1=f1(i);                      //给T1高8位赋初值.
           TL1=f2(i);                      //给T1低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T1
           while(1)
{                                              //循环等待
             i=460;
              while(j<2000);
              j=0;
              i=360;
              while(j<2000);
              j=0;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定时器T1中断函数
{
            TR1= 0;                         //关闭T1
           sound=~sound;                         //P1.7输出求反
            TH1=f1(i);                           //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f2(i);                           //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j++;
            TR1=1;                         //启动定时器T1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注意只能用Proteus8.13打开):

网友A:
方式2没用过吗? 中断内不需要重新赋初值,这种写法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