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HVS-ADJ坏了后自已又好了

楼主:
做了一个LM2596HVS-ADJ的模块,输入48V输出24V 500mA,用了一年了,这两天突然就坏了,输出电压46V。今天想拆下来,结果一测又正常了。有没有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的吗?芯片是国产的在立创上买的。

网友A(2022-10-04):
芯片不可能自己好,这种问题99%概率是虚焊。

网友B:
你还是检查下外围元件和芯片是否有虚焊,取样电阻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虚焊,芯片只有好和坏。自己好说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D:
应该是取样电阻坏了,我也碰到过,碰一下就好,用了几天有坏

网友E:
用放大镜看看时点,或许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