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单片机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的门控位设为0时,启动定时器T0工作需要的条件是?

楼主(2022-10-04):
谢谢大家

网友A:
tr0=1;

网友B:
此时,只需设置TR0=1即开始计数。

网友C:
看书上:定时器的逻辑原理图,立即就明白TR0,/INT0,GATE的关系了。
它们都能控制定时器的开、关。控制逻辑 = TR0 * (/INT0 + GATE)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65-1.html
STC单片机寄存器配置器,使用软件一键生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