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模块化编程中. h文件中typedef的应用,有大佬能讲讲吗

楼主(2022-10-04):
刚自学了点51单片机,c敲的也不多,刚学了一点模块化编程就出问题了。。望大佬指点。下图是用线翻转法控制4×4矩阵按键的各. h和. c文件及报错信息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和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后面没有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和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后面没有加 ;

是这种.h文件中用typedef才需要加分号吗,普通. c文件就不需要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种.h文件中用typedef才需要加分号吗,普通. c文件就不需要是吧

所有typedef都要加分号

网友C:
注意分清楚C语言语句和宏定义,C语言结尾要";"宏定义没有,另外宏定义是在预处理时生效的。

网友D:
typedef写法没错,但是写的到处都是就不对了,新建一个type.h,然后把所有的typedef写进去,其他h文件包含这个h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E:
typedef后要加;他是用来定义类型别名的,处理对象是数据类型。
#define 是字符转定义。只是对你写下的字符进行替换,其效果相当于编译器在编译前帮你完成文本的查找替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