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代码 看门狗应用等代码

楼主(2022-10-04):
#include "ioCC2530.h"      // 申明该文件中用到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define LED0   P1_0                //定义LED_1为P10口控制
#define LED1   P1_1                //定义LED_2为P11口控制
//按键控制口
#define KEY1   P0_0         //定义按键为P00口控制
#define KEY2   P0_1         //定义按键为P01口控制
#define KEY_1  1
#define KEY_2  2
void Delay(uint n);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13; //P10、P11定义为输出
    LED0 = 0;
    LED1 = 0;
}
void InitKey(void)
{
    P0SEL &= ~0X03;
    P0DIR &= ~0X03;  //按键在P00、P01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
void  SET_MAIN_CLOCK(source)
{
    if(source) {
     CLKCONCMD |= 0x40;         // /*  RC
     while(!(CLKCONSTA &0X40));  //   /*  待稳
   }
    else {
     CLKCONCMD &= ~0x47;         ///*   晶振
     while((CLKCONSTA &0X40));   //   /*   待稳
   }
}
void Init_Watchdog(void)
{
    WDCTL = 0x00;   //时间间隔一秒,看门狗模式
    WDCTL |= 0x08;  //启动看门狗
}
void FeedDog(void)
{
    WDCTL = 0xa0;
    WDCTL = 0x50;
}
void main( void )
{
  SET_MAIN_CLOCK(0) ;       //设置系统晶振时钟
  InitLed();                //初始化LED
  InitKey();                //初始化按键控制IO口
  Init_Watchdog();          //初始化看门狗
  LED1 = 1; //当按下键1值时,系统不喂狗,一直复位,LED1则一直闪烁
Delay(5000);
while(1)
  {
  if (KEY1 != 0)         //读取按键动作,如果按键没有按下则一直执行
     {
       FeedDog();    //喂狗指令(加入后系统不复位,小灯一直闪烁)
       LED0 = !LED0;
       Delay(5000);
     }
     LED1 = 0;
     Delay(5000);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

Zigbee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