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求解 为什么代码写P3^2时有反应但是改到P3^3就没反应了

楼主(2022-10-05):
求解,为什么代码写P3^2时有反应但是改到P3^3就没反应了,代码和开发板的红外接收也改到p3^3了但是用不了,都改到p3^2能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估计是用了外中断0,外中断0只能由P32触发

网友B:
如果是外部中断,那

EX0 换 EX1

再试试

网友C:
请将外部中断0有关的寄存器、中断的改成外部中断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估计是用了外中断0,外中断0只能由P32触发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