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EEPROM问题

楼主(2022-10-05):
  1. .C

  2. #include "eeprom.h"

  3. #include        "STC15Fxxxx.H"

//========================================================================
// 函数: void        ISP_Disable(void)
// 描述: 禁止访问ISP/IAP.
// 参数: non.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22-05-28
//========================================================================
void        DisableEEPROM(void)
{
        ISP_CONTR = 0;                        //禁止ISP/IAP操作
        ISP_CMD   = 0;                        //去除ISP/IAP命令
        ISP_TRIG  = 0;                        //防止ISP/IAP命令误触发

        ISP_ADDRH = 0xff;                //清0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0xff;                //清0地址低字节,指向非EEPROM区,防止误操作
}

//========================================================================
// 函数: void EEPROM_read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描述: 从指定EEPROM首地址读出n个字节放指定的缓冲.
// 参数: EE_address:  读出EEPROM的首地址.
//       DataAddress: 读出数据放缓冲的首地址.
//       number:      读出的字节长度.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22-05-28
//========================================================================

void EEPROM_read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设置等待时间,允许ISP/IAP操作,送一次就够
        ISP_READ();                                                                                        //送字节读命令,命令不需改变时,不需重新送命令

        do
        {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_ISP_TRIG();                                                                        //先送5AH,再送A5H到ISP/IAP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要如此
                                                                                                   //送完A5H后,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启动
                                                                                                   //CPU等待IAP完成后,才会继续执行程序。
                _nop_();

                *DataAddress = ISP_DATA;                                    //读出的数据送往

                EE_address++;
                DataAddress++;
        }while(--number);

        DisableEEPROM();
}

/******************** 扇区擦除函数 *****************/
//========================================================================
// 函数: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16 EE_address)
// 描述: 把指定地址的EEPROM扇区擦除.
// 参数: EE_address:  要擦除的扇区EEPROM的地址.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22-05-28
//========================================================================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16 EE_address)
{
                                                                                                   //只有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512字节/扇区。
                                                                                                   //扇区中任意一个字节地址都是扇区地址。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扇区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扇区地址低字节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设置等待时间,允许ISP/IAP操作,送一次就够

        ISP_ERASE();                                                                          //送扇区擦除命令,命令不需改变时,不需重新送命令

        _ISP_TRIG();                                                                          //先送5AH,再送A5H到ISP/IAP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要如此
                                                                                                   //送完A5H后,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启动

        _nop_();

        DisableEEPROM();
}

//========================================================================
// 函数: void EEPROM_write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描述: 把缓冲的n个字节写入指定首地址的EEPROM.
// 参数: EE_address:  写入EEPROM的首地址.
//       DataAddress: 写入源数据的缓冲的首地址.
//       number:      写入的字节长度.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22-05-28
//========================================================================
void EEPROM_write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设置等待时间,允许ISP/IAP操作,送一次就够

        ISP_WRITE();                                                                          //送字节写命令,命令不需改变时,不需重新送命令

        do
        {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ISP_DATA  = *DataAddress;                                    //送数据到ISP_DATA,只有数据改变时才需重新送

                _ISP_TRIG();                                                                        //先送5AH,再送A5H到ISP/IAP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要如此
                                                                                                   //送完A5H后,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启动

                _nop_();

                EE_address++;
                DataAddress++;
        }while(--number);

        DisableEEPROM();
}

STC芯片的IAP版本:IAP15F2K61S2

使用官方IAP示例代码测试,如代码所示:

IAP15F2K61S2据说整片Flash都可以模拟EEPROM,地址:0x0000-0xF3FF(测试时需要避开程序空间,测试读写地址:0xF200)使用官方IAP示例代码测试

测试:部分代码

unsigned char EPR1[20]={0x20,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写:

EEPROM_SectorErase(0xF200);                //擦除一个扇区
EEPROM_write_n(0xF200,EPR1,sizeof(EPR1));  //写

读:
EEPROM_read_n(0xF200,EPR1,sizeof(EPR1));  //读出n字节,存放在EPR1数组内
uartWrite(EPR1,sizeof(EPR1));//串口发送

测试结果如图:

问题:
1,代码是使用IAP读写官方Demo修改,有没有问题?

2,正常读出来的数据为0x20,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但是芯片运行一段时间后,Flash好像无法通过IAP程序再次读写了,即读出来都是0x00,目测坏了,更换新的同型号芯片又没有问题了(代码均一致,只是换了新的芯片),但是或者有什么办法修复一下?还是代码哪里可以优化一下?又感觉没坏,因为程序还在正常运行,只是没办法通过IAP读写Flash,来模拟EEPROM了

PS:正常与非正常的芯片,代码运行均正常(因为串口发送0x15是用来测试IC的,由此得出芯片其实除了IAP,其他正常),读写次数最多也没超过100次,地址均为0xF200,且没有与程序区冲突,就坏了

没有遇到过类似无法IAP读写的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65-1.html
用这软件生成通用型EEPROM函数,简单明了

网友B:
所有端口初始化为准双向口试试,以前用IAP15F4K58S4吃过苦头。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