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9264程序_STC12单片机主控

楼主(2022-10-05):
分享刚刚写好的19264屏程序,换点黑币用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9264.H"
#include "Self_Encoding.H"
#include "ADC.H"

uint  number;          //数字传递全局变量
uchar code *Char_Data;  //指向程序储存器的指针

uchar data temp[14]={2,0,2,2,1,0,0,1,2,3,2,5,4,8};        //为时钟数字number传递临存数组
char K = 0,DP;    //显示标题时,因分三段显示,而保存已显示过的位置
uchar Additional_Inputs;//其他字符或数字输入值

void STC15_Initialization() //STC15初始化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4;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LDE_DATA = 1;
        }

/**********************LCD检测是否忙*************************/
bit Read_Status()   //屏幕忙检测
{
         bit Temp;
        Por_Data_Out = 0x00;                  //数据口先全部置位
        LCD19264_RS  = 0;                                                                                        //0 = 写指令      1 = 写数据
        LCD19264_RW  = 1;                                                                                        //低电平为 => 写    高电平为 => 读

        LCD19264_RE  = 1;
        Delay_uS(1);
  Temp  =(bit)(Por_Data_Out& 0x00) ;   //取最高位,1为忙
         LCD19264_RE  = 0;
         return Temp ;
}

void LCD19264_WriteByte(uchar Designated_Area,uchar Num,uchar COM_DATA)  //Designated_Area指定区 Num = 0 写指令   Num = 1 写数据
{

         switch(Designated_Area)//【Num为屏幕的左,中,右显示选择项】
                {
                        case 1:
                                LCD19264_CS1 = 0;  LCD19264_CS2 = 1; LCD19264_CS3 = 1;  //【Num为屏幕的左显示选择项】
                                break;
                        case 2:
                                LCD19264_CS1 = 1;  LCD19264_CS2 = 0; LCD19264_CS3 = 1;  //【Num为屏幕的中显示选择项】
                                break;
                        case 3:
                                LCD19264_CS1 = 1;  LCD19264_CS2 = 1;  LCD19264_CS3 = 0;  //【 Num为屏幕的右显示选择项】
                                break;
                }

        LCD19264_RS     =  Num;        //  Num = 0 写指令   Num = 1 写数据
        LCD19264_RW     =  0;          //  低电平为 写,     高电平为读
        LCD19264_RE     =  1;

        Delay_uS(1);
        Por_Data_Out    =  COM_DATA;
        LCD19264_RE     =  0;
        while(Read_Status());  //屏幕忙检测,= 1 表示模块在内部操作,此时模块不接受外部指令和数据
}

/*
void Display_Start_Line(uchar Designated_Area,uchar X) //显示起始设置【指定区域 Designated_Area】 {1 , 1 ,(0~63) }
{
         LCD19264_WriteByte(Designated_Area,0,0XC0|X);        //【0 = 写指令】

}         */

void Set_Address_Y(uchar Designated_Area,uchar Address_Y) //设置列地址    {0 , 1,(0~63)}
{
                  LCD19264_WriteByte(Designated_Area,0,0X40|Address_Y); //【0 = 写指令】
}

void Set_Page(uchar Designated_Area,uchar Page_Address)  //设置页地址
{
  LCD19264_WriteByte(Designated_Area,0,0XB8|Page_Address);//【0 = 写指令】
}

void LCD19264_Initialization() //LCD19264初始化
{

        LCD19264_WriteByte(1,0,0X3e);//关闭显示
        LCD19264_WriteByte(1,0,0X02);
        LCD19264_WriteByte(1,0,0X40);//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1,0,0XB8);//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1,0,0XC0);//设置显示起始行

  LCD19264_WriteByte(2,0,0X3e);//关闭显示
        LCD19264_WriteByte(2,0,0X02);//
  LCD19264_WriteByte(2,0,0X40);//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2,0,0XB8);//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2,0,0XC0);//设置显示起始行

        LCD19264_WriteByte(3,0,0X3e);//关闭显示
        LCD19264_WriteByte(3,0,0X02);
         LCD19264_WriteByte(3,0,0X40);//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3,0,0XB8);//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3,0,0XC0);//设置显示起始行

}

/******************************************************************************************
*函数名称: Disp_Dots
*功能描述: 显示点、 横、 竖
******************************************************************************************/

void Disp_Dots(uchar Data1, uchar Data2)//显示点,横,竖
{
        uchar i, j;

        for(j = 0; j < 8; j++)
        {
                for(i = 0; i < 32; i++)
                {
                  // 【Num为屏幕的左显示选择项】
                  LCD19264_WriteByte(1,0,0XB8+j);      //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1,0,0X40+i*2);    //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1,1,Data1);
                         LCD19264_WriteByte(1,0,0X40+i*2 + 1);//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1,1,Data2);

                         // 【Num为屏幕的中显示选择项】
                        LCD19264_WriteByte(2,0,0XB8+j);      //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2,0,0X40+i*2);    //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2,1,Data1);
                         LCD19264_WriteByte(2,0,0X40+i*2 + 1);//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2,1,Data2);

                        // 【Num为屏幕的右显示选择项】
                        LCD19264_WriteByte(3,0,0XB8+j);      //设置页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3,0,0X40+i*2);    //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3,1,Data1);
                         LCD19264_WriteByte(3,0,0X40+i*2 + 1);//设置 Y 地址
                         LCD19264_WriteByte(3,1,Data2);
                 }
        }
}

Keil5代码下载:

网友A:
我也有2个19264的屏,好像是0108驱动的。下载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B:
啥型号的19264啊

网友C:
电路图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