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3安装后无法打开

楼主(2022-10-05):
PADS VX2.3安装后无法打开,出现打开页面后退出,没有进入主界面,安装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有大神可以解决一下嘛

安装2.5一样,在其他电脑这个安装包没有异常。

网友A:
先检查下该目录下面的ocx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B:
安装的盘符剩余容量是否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盘符剩余容量是否过小?

还有61g,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该目录下面的ocx文件是否存在。

存在的

网友A:
那么就试着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下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试着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下PADS。

这个办法试过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B:
使用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试试看如还有问题就与系统有关,自定义安装嘛有的即使能安装却未必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试试看如还有问题就与系统有关,自定义安装嘛有的即使能安装却未必能正常使用

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安装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