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节锂电池充放电和升降压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2-10-05):
因为想搞点电池供电的小制作,用单节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希望体积小点,电流在200mA以上就行,价格最好便宜点,纹波要求不高,单片机用STC。
求:充放电芯片(单节锂电池),升压芯片(5V),LDO芯片(3.3V),或充放电和升压一体芯片型号!

网友A:
IP5306可以考虑,该芯片可以实现充电管理与5V升压

网友B:
我用TP5400,可以实现充放电管理与5V升压。
1117-3.3可以稳压3.3V。

网友C:
充单间电池有很多的管理IC,TP4067可以。升压也可以用3.3V升5V IC  ME2188C50M5/SOT23-5。整体板可以画很小就能实现想要功能。

网友D:
既然是自己搞点东西,那可以用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就行了呀,没有必要升压的
而且,STC单片机有内置的参考电压,先一个稳定点的型号,3.3VLDO都不需要了
对于DIY的东西,价格只要不是太高,基本是不考虑的
一片5毛的充电芯片和5块的充电芯片,就差四块多钱而已,应该不构成什么负担的,估计没必要分期

网友E:
低功耗电荷泵芯片  ADI LTC3240  输入1.8V-5.5V  输出3.3V    静态65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自己搞点东西,那可以用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就行了呀,没有必要升压的
而且,STC单片机有内置的参考 ...

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不稳定,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有那么宽的供电范围,而且一些模拟电路对供电要求更高。
LDO不完全是给单片机用的,通常我也不会去省。
价格不是太高确实没必要考虑,但2块的单片机配5块的电源芯片我觉得没必要。
分期?我只是想一次性多买一些,一般够DIY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

因为我平时只用过1117 7805之类的,但封装都比较大,以前用直插的不觉得,现在用贴片的发现太碍眼了,特别是很小的板子,简直没眼看,但电流可能还不到100mA,所以想换小的LDO。升压是因为平时用惯了5V,手头上不少芯片都是5V的,并且3.3V一些模拟器件根本用不了,如果有升压到±12V或其它给运放供电的芯片也请推荐下。

网友F:
直接到某一个宝上搜索“CD42 5V2A充放电一体模块 3.7/4.2V MH-CD42锂电升压充放保护板”,体积小,便宜好用。

网友G:
一个充电IC,再一个升压IC做升降压,可以用个跳线或开关选择3.3V和5V,我就是这样用的。这两种网上都有好多模块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不稳定,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有那么宽的供电范围,而且一些模拟电路对供电要求更高。
LD ...

STC这一两年推出的单片机,几乎全是宽电压的,电池很稳定,不存在不稳定这一说
当然,这个是个人喜好了
对于DIY,个人感觉没有必要买一堆单片机回来,用到的时候再买,三块多还包邮的
STC8A8K64D4,这个是STC所有8位单片机中最有性价比,而且性能和资源也相对比较丰富的,LQFP48封装
STC8G1K17A,SOP8封装,这是最小的而且资源很丰富的小家伙,DIY用得很爽,但抗干扰没有STC15W系列的好
但STC15W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是不固定的,有等于没有
如果想玩32位就考虑一下STC32,这个我没用过,不评价
xc6206p332,这个LDO可以,很小个,SOT23封装
TPS65131这个是TI的双电源升压芯片,没用过,但TI的电源芯片一直都不错,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一试的
至于充电芯片,前面已经有推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