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问题 如何安全正确的测量?干扰电压幅值

楼主(2022-10-06):
如何安全正确的测量。干扰电压幅值。示波器测热地和冷地之间跨接的Y电容两脚之间的电压差。直接测安全吗

网友A:
最好示波器使用隔离电源,避免出严重问题。我手边一般都会有220V转 110V+110V的隔离变压器,300~500W即可。

网友B:
现在示波器30W隔离变压器就够用了,300~500W不嫌太重了吗。

网友C:
是否考虑串联一只高压电容解决接地问题(1UF电容串联在示波器负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