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盒接开关问题求问

楼主(2022-10-06):
请问我想给3节18650电池盒装个开关能装什么样的开关,这种可以吗

网友A:
这种开关可以,缺点是不能明确知道目前是开还是关,不如选钮子开关。

网友B:
装什么样的开关,取决于你需要的电流有多大?

这一种6脚开关最多可以有 500mA 电流通过。

网友C:
开关要看你的负载电流了,这个开关只适合小电流应用。

网友D:
要考虑开关通过的电流大小来选择,另外还要考虑安装问题。

网友E:
你找的这种不好用,不但电流小,开关状态还很不直观,也不容易固定。
网上有带开关的电池盒卖,只是价格高了,自己折腾的话可以选用船型开关、大电流的拨动开关或者钮子开关,怎么固定就看具体的情况了,热熔胶也行。

网友F:
想要什么功能,安装到哪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无需上论坛来算命。

网友G:
直接弄个成品就好了,美观

网友H:
拨动开关应该好一点,再一下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