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版的宝工Pro' skit MT1280万用表你们见过吗?

楼主(2022-10-06):
最近喜欢上了宝工的大脸造型万用表,就收了几个配件机修来玩,就给我遇到怪事了。
最开始注意到电容档不能测量,空载下显示50多接入电容没有变化,打开检查很容易发现图1红圈中两个二极管被拆掉了,马上补上,再试电容测量完美复活,庆幸中合上盖子再测试,却又发现打hEF档就长鸣并显示200多示数。这个机测三极管要插入附件的,我也没有,但不插肯定是显示000才对啊,不过不怕我有好几块同款表,对比测量很快发现不同,图2为故障表,图3为正常表,竟然过孔打了不同的位置,测量电容时mA插孔要连接两个二极管右侧,测量hEF时要断开,可是错了的过孔是直连通它们的,看来原来拆掉两个二极管的人也是想
解决hEF档长呜的问题,可是忽略了电容档,仿照正常机改过孔连线,完美修复
最后奉上转盘弹片地址图供同好参考

网友A:
新买了个宝工的表,不好用,弄个蜂鸣档还得切换几次,这种多功能切换开关还不如一次旋钮开关切到位的,还有自动量程,跳来跳去,速度也慢。
还是老式的表好用。转到哪个档就干什么事,一目了然

网友B(2022-11-23):
宝工的手工工具还可以,表的话没用过,总感觉不是他家的(强项)

网友C(2023-10-17):
国产表还是老老实实用胜利优利德华谊吧

网友D:
宝工万用表不错,精度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