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DHT11温湿度测量程序

楼主:
利用stm32f103c6t6和DHT11实现温湿度测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define MCU_Output 1
#define MCU_Input 0

extern uint8_t DHT11_exist_Plag;// DHT11状态标志位,0表示DHT11不存在,1表示DHT11存在
extern uint8_t Hum_Tem_Data[];// 存放温湿度数据数组
/****
        *@brief 引脚初始化,将DHT11与PA10相连
        *@parameter MCU_State:MCU_State=1时,单片机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MCU_State=0则配置为输入模式
        *@ReturnValue  无
        */
void DHT11_DataPin_Init(uint8_t MCU_Stat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MCU_Stat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brief DHT11起始信号
        *@parameter
        *@ReturnValue
        */
void DHT11_Start(void)
{
        Delay_s(1);
        DHT11_DataPin_Init(MCU_Outpu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Delay_us(30);
        DHT11_DataPin_Init(MCU_Input);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0)
        {
                DHT11_exist_Plag=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1);
        }
}
/****
        *@brief DHT11温湿度测量
        *@parameter 无
        *@ReturnValue 无
        */
void DHT11_GetData(void)
{
        int8_t i,j,Temp=0x00;
        if(DHT11_exist_Plag==1)// 检测DHT11是否存在,若DHT11不存在,则不必进行下面步骤
        {
                for(j=0;j<5;j++)
                {

                        for(i=0;i<8;i++)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0);
                                Delay_us(3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1)
                                {
                                        Temp=Temp|(0x80>>i);// DHT11数据高位先出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1);
                                }
                        }
                        Hum_Tem_Data[j]=Temp;
                        Temp=0x00;
                }
                if(Hum_Tem_Data[0]+Hum_Tem_Data[1]+Hum_Tem_Data[2]+Hum_Tem_Data[3]!=Hum_Tem_Data[4])// 校验数据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则数组全部写1
                {
                        Hum_Tem_Data[0]=0xff;
                        Hum_Tem_Data[1]=0xff;
                        Hum_Tem_Data[2]=0xff;
                        Hum_Tem_Data[3]=0xff;

                }
        }else
        {
                DHT11_Start();
        }
}

Keil代码下载: